[维修求助]
有没有办法知道iPhone4套件的IMEI码,不通过数据线和卡托和序列号

楼主(2017-09-01):
有没有办法知道iPhone4套件的IMEI码,不通过工程线和卡托和序列号,有高手知道吗,套件寄过来是没有IMEI码写上的,
iPhone

网友:
不知道你的套件是苹果原装的337S还是做妖机的8824 .不过无论怎么样。你要想得到串号你得装上刷机过了才能知道。因为市面上我了解了没有能读苹果4基带字库的东西。

网友:
4的机器还搞???我是直接不接4的机器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