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 待机0.03 35v出来一下就掉,拆掉BIOS芯片35v就正常

楼主(2017-09-01):
不知道怎么解决 快要郁闷死了

网友A:
有部分机器这是正常现象,上电自动触发了,读取到BIOS设为了节能,就关闭3V和5V。直到按开关后才开启出来。
你这台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部分机器这是正常现象,上电自动触发了,读取到BIOS设为了节能,就关闭3V和5V。直到按开关后才开启出来。 ...

正解

网友:
拆掉就好了 那你刷个bios试试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部分机器这是正常现象,上电自动触发了,读取到BIOS设为了节能,就关闭3V和5V。直到按开关后才开启出来。 ...

这台机器待机是有35v的
而且开启都还在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事 是不是纬创的板子 如果是 35v出来一下就没有了是正常的

网友:
换BIOS芯片,刷BIOS,查查EC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正常是有待机3v5v的 先确保BIOS完全正常 之后修PWM供电问题

网友:
不如先刷个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机器待机是有35v的
而且开启都还在

示波器抓个波看下是不是滤波不良保护了

网友:
刷个BIOS  看看  电源灯有没有亮了

网友:
有些机器3V5V出来一下就没了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