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路上有两个二极管不知是串还是什么,求知道的说下

楼主(2017-09-01):
一台DELL14-5455笔记本接通电源,电池不充电,查时看有两个二极管对,不知用什么代,是串还是并,求知道的说下

网友:
你怎么知道二极管不对   打开图纸看看 不久知道了吗

网友:
这个机子没有图纸,有图纸就什么都好了

网友:
这东西不会坏吧,还真没有碰过这东西坏过,前几时有一用户也是不充电,发现适配器里面的针都不见了,肯定也充不了电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充电芯片的图纸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充电芯片的图纸修一下,

请教下是什么充电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
找个差不多也是电池接口的地方拆个试试看

网友:
再就是可以看一下用来二极管的型号

网友:
如果确定是二极管坏了,就直接全换了,不用管是并联串联!

网友:
你这电脑详细的板号说一下  也许别的大师们手里有电路图呢

网友:
并联啊,这玩意也会坏?没遇到过

网友:
感觉你这个两个二极管不是很影响你的充电问题

网友:
应该是并联关系,万用表测试一下是否是坏的!

网友:
谢谢论坛各位热心帮助,机子不充电已修好,那两个二极管不影响充电

网友:
用万用表测测就知道好坏了,不充电的话。先查查充电条件。

网友B:
具体是什么你要万用表测一下电路结构 或者肉眼也可以看出   这两个很有可能是ESD用  很多时候读不到电池不充电就是他们的原因直接拆掉即可 不会影响机器使用,具体是什么你要看图纸或者分析一下电路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什么你要万用表测一下电路结构 或者肉眼也可以看出   这两个很有可能是ESD用  很多时候读不到电池不 ...

二极管档测值无穷大,正反没有值,我以为坏了,查出不是这个原因后装会一样用没有影响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不行在网上查一下,肯定有方法的,不行再请教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