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D 内接无背光无显,外接花屏。花成这个样子,求大侠

楼主(2017-09-01):
内接无背光无显,外接花屏

加焊过显卡,吹过显存还是一模一样,花成这个样子还是第一次见

请各位大侠判断是哪里的可能性大。

网友:
换个显卡再试啊

网友:
这种花屏显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下一步需要换个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显卡供电,显存供电,都先查一遍

网友:
显卡换的可能性占了百分之九十芯片坏了你加焊也不一定有用啊。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试试看吧,加焊不一定管用

网友:
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打算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