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ONDA 电压偏高求助

楼主(2017-09-01):
如题  手上有一块昂达的H61E魔固版  REV:1.0的主板    VCCPLL电压有2.8V  正常是1.8  想找图纸  tb也没有  有没有大佬有图纸的  发老弟一份哇  或者是有没有大神会修的  指教一下

网友:
我QQ截的图怎么黏贴不出来?以前都可以的呀

网友A:
不需要图纸啊,直接找到分压电阻,12k接地 10k接3.3v分压出来1.8v

网友B:
跑线路吧 一个比较器和两个分压电阻 很好找的

网友C:
找到与之相连的比较器,可以参考h61其他图纸来修,一样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图纸啊,直接找到分压电阻,12k接地 10k接3.3v分压出来1.8v

我就是找不到分压电阻    按理来说324应该有个基准电压也是2.8V的   但是我量了全部的脚都没有2.8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线路吧 一个比较器和两个分压电阻 很好找的

比较器也是找出来了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找分压电阻   基准电压都不知道是哪个   比较器上我找不到和VCCPLL差不多2.8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与之相连的比较器,可以参考h61其他图纸来修,一样的原理

对呀   我参考技嘉的H61   就比如说我现在的VCCPLL是2.8V  那么324上的某一个脚也应该是2.8V呀也就是基准电压   但是我根本就量不到哪个脚和差不多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图纸啊,直接找到分压电阻,12k接地 10k接3.3v分压出来1.8v

请教一下怎么找分压电阻?324上我找不到与VCCPLL差不多电压的脚  没有办法分辨哪个是基准脚

网友:
修主板很少有图纸的既然你都已经找到故障点了估计是分压电阻的问题啊。你测进来电压是多少然后找分压电阻多少可以分为1.8v。这种问题一般是mos管坏,分压电阻坏。

网友:
基准基本都是2.5V,1.8V应该是从3.3V分压得来的,先直接换掉324这东西在我手里坏N个了。不行的话再去查分压电阻或基准源。

网友E:
具体是什么板号?就是h61e?

网友F:
以负责输出VCCPLL管子的G极为源头,开始跑线,找到与之相连的358或者324,在找IC上的基准比对电压。4层板子很好跑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以负责输出VCCPLL管子的G极为源头,开始跑线,找到与之相连的358或者324,在找IC上的基准比对电压。4层板子 ...

我现在是已经找到了相连的324了   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基准电压   比对的电压没有2.8左右的   只有3V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具体是什么板号?就是h61e?

主板有两个型号   有一张贴纸上面是H61E魔固板  1.0   然后主板上还印着H67/H61 1.0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是已经找到了相连的324了   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基准电压   比对的电压没有2.8左右的   只有3V多的

百度下324的针脚定义,带入你的板子当中。

网友:
楼主思路错误!324的反馈脚是分压电阻分压的电压值,肯定低于2.8伏。再是找运放的反相输入端接有分压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百度下324的针脚定义,带入你的板子当中。

我百度了  但是看不懂   能不能指教一下我

网友:
没图纸,跑电路

网友:
这种是分压电阻出问题了 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怎么找分压电阻?324上我找不到与VCCPLL差不多电压的脚  没有办法分辨哪个是基准脚

这个电压是比较器控制的还是双场管控制的?一般昂达 铭瑄的这个电压都是双场馆芯片控制,如果是双场馆控制的3脚相连的就是分压电阻,如果是比较器控制的 你就要找到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跑线找到分压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百度了  但是看不懂   能不能指教一下我

啊,324定义都看不懂,我感觉你还是认识下元器件基础吧,不然不好修主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百度了  但是看不懂   能不能指教一下我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explore/jichu_dianzijichu
可以去迅维网校看看,电子基础都不会,那么就别说修主板了。

网友:
3.3V的分压电阻出了问题…………一般在内存跟CPU之间的位置……比较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有两个型号   有一张贴纸上面是H61E魔固板  1.0   然后主板上还印着H67/H61 1.0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filter%5Bforum%5D=论坛暂时没有,找个参考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explore/jichu_dianzijichu
可以去迅维网校看看,电子基础都不会,那么 ...

唉  我来我这边的实体维修店学了都快2年了   什么都不会  学我的真的好想走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啊,324定义都看不懂,我感觉你还是认识下元器件基础吧,不然不好修主板。

他这家又是我这边生意最好的   真的  我都不知道该去哪里学

网友:
元件引脚看不明白 就修主板啊   还是先学一学吧  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  我来我这边的实体维修店学了都快2年了   什么都不会  学我的真的好想走人

2年你都会了什么?来迅维学主板维修,只要你肯学,基本上一个月就能自己动手修主板。你都学了2年了,连324和358这样常见运放原理和定义都没教会你。这那是要教你?分明是把你当廉价劳动力趋驱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他这家又是我这边生意最好的   真的  我都不知道该去哪里学

三字真言“来迅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三字真言“来迅维”

LZ已经是迅维学员了,下面有迅维学员标志。。。版主你不是迅维学员,修板也是这么6

网友F:
引用 网友G:
LZ已经是迅维学员了,下面有迅维学员标志。。。版主你不是迅维学员,修板也是这么6

来过迅维为什么基础还这么差?看来也是混日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来过迅维为什么基础还这么差?看来也是混日子。

不是  你误会了   我没有去过迅维   我来这家店就是第一个修主板的地方   他们开个这么久主板基本也是靠迅维的这个网站   为了方便   我就在TB买个一个阅读权限高的账号   毕竟当时的邀请码要100一个   所以我就直接TB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  你误会了   我没有去过迅维   我来这家店就是第一个修主板的地方   他们开个这么久主板基本也是靠 ...

原来如此,那你还是来迅维学习吧,别在你现在的地方浪费青春,消磨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