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电源小板

楼主(2017-09-01):
E420电源小板,故障网卡芯片烧,换上新的不亮机  求芯片周围图片,有的发个,淘宝上面都有黑纸贴着,哪位师傅有的话发个谢谢

网友:
希望有的给你拍照上传下

网友:
这电源小板买一个也不是很贵,修好了不一定稳定。

网友:
e420的小板某宝上面买一个吧。这个不是很贵。能修的就修不好修的不要花太多时间了买一个更省事。

网友:
这个给你

网友:
小板上的 看看晶振   我前天换420的 主板  开机不亮  结果 是 网卡晶振 导致的

网友:
谢谢,,晶振不起振吗,还是直接换掉,图片很清晰

网友:
谢谢,我的已经搞定,上8111F的网卡就可以显示了,不过带来的问题就是绿色的网灯不亮,上网一切正常,MAC地址FFFFFFFFF,不报错,使用正常,谢谢各位分享的经验

网友:
直接换这种小板子吧,也不是很贵

网友:
来晚了一步,我这正好有一块。你这还能修好,走运

网友:
直接换个小板吧   不到30块

网友:
主要是想搞清楚怎么会这样,两个小料同样的不显示,代换料就可以,,,,也许真的是料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