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加电大电流,报价两百,两分钟解决

楼主(2017-09-01):
收到客户机器,客户描述不开机。直接拆除外壳单板加电,电源表直接爆表。(最喜欢修这种机子,可以说是送钱。)

修过很多类似机器(电压调到1V左右,漏电3A左右),应该是算6的通病。基本上都是VCC_MAIN线路短路。
没有短接保护管了,直接拆开CPU屏蔽罩,扣掉CPU右上角一个电容C1552。

此电容是VCC_MAIN电容

扣掉后,再次连接稳压电源,不再漏电,正常开机。做好全检,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一般思路是直接扣掉C1552跟C1597。如果故障依旧,可以短接保护管。使用烧鸡大法,也能迅速定位。

网友A:
这个可以不拆CPU罩,拿个尖点的镊子一戳就下来了,修过不知道多少这毛病了

网友:
WIFI旁边那个也是,拆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不拆CPU罩,拿个尖点的镊子一戳就下来了,修过不知道多少这毛病了

还可以这样操作的,学习了。

网友:
这个坏还是少见 一般都是中间那个电容 或者C5202_RF这个坏的比较多。这个PP_VCC_MAIN后级短也是会把Q1403充电管啦得很烫的

网友:
嗯 学习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手机拆完电容 用不用也得补上一个??

网友:
02_RF这个坏的比较多。这个PP_VCC_MAIN后级短也是会把Q1403充电管啦得很烫

网友:
如果是 输出端点电容短路,那就麻烦点,

网友:
加电大电流漏电系统主供电电容短路!!!

网友:
C1552和C1597两个接地电容 !!!

网友:
最近也修过一个类似的5s,真的是送钱的

网友B:
手机行业越来越好了,电脑一天不如一天,转行修手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机行业越来越好了,电脑一天不如一天,转行修手机了

只能说楼主那里行情不错 我这边 小6报200 客户宁愿换手机

网友:
手机也可以烧鸡,像手机这种情况比较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楼主那里行情不错 我这边 小6报200 客户宁愿换手机

200还嫌贵啊,那是什么市场啊,现在6的报价个200还算正常的。

网友:
200块很好赚啊!!!!!!!!!大电流都很好修,。

网友:
值得学习啊,好方法,呵呵,

网友:
大短,坏电容,捡钱~~~~~~~~~~~~~

网友:
是进水了吗?电脑这行不好做了。哎~~~~~~~~~~~~~~~~~~~~~~~~~~

网友:
6S大短路现在还没修好什么水平,大电流不发热我也很无奈

网友:
苹果是很精密会修就厉害了

网友:
厉害啊厉害啊厉害啊厉害啊厉害啊厉害啊厉害啊厉害啊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了,我也碰到几台了

网友:
想改做手机,不知道从哪开始,!!!!!!!!!!

网友:
这个可以不拆CPU罩,拿个尖点的镊子一戳就下来了

网友:
牛B啊!学习加收藏了。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