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6掉电维修,貌似通病!

楼主(2017-09-01):
今天接到一台惠普G6,有时候按开关没反应,有时候能开机到LOGO界面掉电,掉电后不触发。
一开始刷BIOS无果,然后上论坛找相关帖子,发现也有这样的问题!

开关旁边C59电容漏电。。。。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0451

网友A:
那个电容是不是与开关相连的,要不怎么会引起这问题

网友:
还是上触发就是不稳定的了,其实这种问题是不是可以测开关就知道了呢,

网友:
c59是性线电压滤波吧。在芯片的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容是不是与开关相连的,要不怎么会引起这问题

和NBSWON#相连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再去查条件看哪里不正常。那个电压应该会低吧。漏电呢,如果测到正常的电压估计很难修出来。

网友:
不正常时  有没有测开关电压是不是 3.3

网友:
有的板子开关脚 接的是一个很小的二极管,如Z470 Z360 也容易损坏,导致时触发时不触发

网友:
哦,谢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相同故障可以秒杀

网友B:
我感兴趣的是你的店开在哪里,又是卖水果又是驾校广告的

网友:
风扇在哪里  就有灰   容易坏   用胶布站好

网友:
不错,学习了,,看样子应该是通病,,

网友:
不错,学习了,,看样子应该是通病,

网友:
滤波电容短路。。。。。 导致开关电压拉低

网友:
其实这种上电掉电的,修起来还时满麻烦的,直接不上电还好

网友:
就是开关键的电压被拉低,相当于一直按着开关键一样是吧

网友:
哈哈 换老司机 第一个测的肯定是开关

网友:
遇到触发掉电或者自动上电就掉电的,最好先量下开关电压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这个问题也我碰到过,当时也是在论坛看到别人发的贴子才解决的。

网友:
好象遇到这问题 首先就要检查开关电压

网友:
很多列子只要迅维网上可以去查看  也可以解决很多通病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楼主思路很清晰,这个很有灵性

网友C:
楼主的鼠标垫跟我的好像啊,编程器完全一样

网友:
对  通病  我也修了几个了

网友:
我手上有个ASUS的机器,也是开关上的3.3V只有0.65V左右,一亮机就掉电还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兴趣的是你的店开在哪里,又是卖水果又是驾校广告的

在商场里面的

网友:
你哪里的,开商场里生意怎么样,店租贵吗

网友:
维修本太少了,一个月都没有几台,现在的生意惨淡啊!

网友:
不像是  通病  没见过   这种的

网友:
我一开始刷了个BIOS不行就测下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鼠标垫跟我的好像啊,编程器完全一样

哈哈,难得相似。。。

网友:
小电容漏电不好查~~~~~~~~~~~~~~~~~~~~~~~~

网友:
这个机器是有这个问题,开关电压低了吧,

网友:
这个机器我秒杀很多台了

网友:
那这样的话测开关电压不就能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吗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 以后碰到这中问题 既可以收钱了

网友:
和开关信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