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50C 完美解决开慢

楼主(2017-09-01):
K650C 完美解决开慢 这几天接了两台K650C i7-d5 都是不开机,修好后开机20秒左右才显示,这才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修好后这样,我不是换南桥的,一台是大短路 一台是CPU 但修好后就是20秒才示显,知道的也可以说说,在论坛上下了几个BIOS 对上板号用编程器刷也是一样。但这问题大家都知道都是BIOS问题多。后来我上网查查这个板是蓝天的,在神州论坛上下了个最新版BIOS在DOS下刷 就完美解决了,以下是单间教程:用U盘做好系统工具。先来刷EC,刷EC就是在DOS下运行ECFlash.bat这个文件。刷完EC之后刷BIOS,
BIOS需要刷两个文件,第一个是【Meset.exe】,第二个是【flashme.bat】,这两个文件按顺序刷。

网友:
其实是什么原因引起开机慢的,都没有原因似的,有谁知道

网友:
开机慢是ME模块损坏呀。重新改ME模块就能解决开机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