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掉了 帮忙看看这个怎么弄谢谢

楼主(2017-09-01):
因为用针通堵把焊盘弄没了,现在这三个引脚怎么接谢谢小白求助
求助

网友:
焊接过去,想办法固定后,飞线到对应位置就好了

网友:
这个还是飞线呀,如果两边都没焊点的就只能找电路图看走到那儿的了

网友:
这种板的焊盘很好处理啊 找点链接点可以直接飞线试试

网友:
不用说飞线啊。看看连接到哪里就从哪里飞线过去就好了。你还想怎么弄啊。但是我感觉你那三个孔都是地耶。

网友:
找点位图只 ,找下一个 接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