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开关电源输出电压25v高出原来的电压12v能点亮但是变压器有滴答声求解决

楼主(2017-09-01):
LED开关电源输出电压25V(高出原电压12V),电源控制块UC3845B的7脚是13.5V,8脚的基准电压是3.5V(低于原电压5V),能点亮但是变压器有滴答声,请问大侠们我要从哪里入手?

网友A:
这么高的电源输出电压,会烧毁LED负载的,建议楼主从反馈查起。

网友B:
检查431,光偶,反馈电阻,一般这种故障太麻烦就放弃了

网友:
开玩笑!额定12伏输出的电源无论怎么变化也不会输出高于额定电压的一倍。两种可能,一是表有问题,二是电源壳和标签不是该电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431,光偶,反馈电阻,一般这种故障太麻烦就放弃了

好的我查查。。。。。。。。。。。。。。。。。。。。。。

网友C:
嘀嗒声一般来自电感与变压器。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嘀嗒声一般来自电感与变压器。

是变压器发出的嘀嗒声,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电源输出电压,会烧毁LED负载的,建议楼主从反馈查起。

你说的反馈是指下图红色部分(光耦1,2脚部分)

网友D:
这个电阻是不是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阻是不是烧了

你咋知道那个电阻坏了 ,没实物不可乱说

网友E:
3845的8脚是基准电压输出端,电压低于标准5v有可能是3845坏了,还有可能是8脚相关原件损坏

网友:
电源板  监本上是简单的就搞一下  芯片换了  就换一个  其他的就换   花那么多时间没用

网友:
输出好高要烧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845的8脚是基准电压输出端,电压低于标准5v有可能是3845坏了,还有可能是8脚相关原件损坏

3845是换的新的,8脚元件测量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3845是换的新的,8脚元件测量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基准电压是判断芯片是否正常工作的标准。你测量电压低也不排除你测量时的取样点错误。电压高可以检查431取样电阻是不是有变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