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85板层短路掉电

楼主(2017-09-01):
废话就不多说了  最近下载分真心不够用  一不留神就没有了  所有熬夜发帖 回血  。。。。接同行一个机器  说不开机    插上电流0.015左右 看样有待机  按开关触发到0.08左右掉电  三下五除二脱光它  留一个裸体加一个皮鞭(电源线头)  看我怎么折磨你    直接打开图纸  图纸论坛有  就不浪费论坛空间 你们自己搜 大概测量了一下 上图 发现次级MOS管G级电压不够  只能达到3V左右  这个是用示波器测量出来的 忘记留图  后来拆掉PQ709证实确实只有3v    我把和MAIN_ON_R这个信号有关的电阻都拆了  断开链接MOS管  一共4个电阻 全拆了  PR754 PR701 PR726  R920有可能拉低这个电压的都拆了 无语  还真是个带劲的妹子  MAIN_ON_R电压还是3V  不应该啊  PR718电阻拆下测量是正常的  也没有别的可能了 都拆过了  想了一下 只有一个可能了 板层  对 就是板层 没有别的可能了  因为它没有别的连接物了 只是一条线了 阻值也是正常范围 看来短路的线和地产生了轻微接触 导致地和线之间产生了一个微妙的电阻和 PR718之间产生了一个分压   既然所有连接都断开  不如直接用高电压烧    因为是线和地线是轻微和渺小的接触  肯定扛不住高电压的烧  这个你要问为什么 就去问欧姆定律的公式   果然 19V上去还没到10秒  电流就没有了   再次测量PR718 2边都是15V   上回PQ709和所有的电阻  看图

网友:
这个确实学到了板层短路的。直接把板层线割掉从适配器飞线过去可以吗。

网友A: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碰巧给搞好了,还不错,不过此方法并不能终结所有的板层短路

网友B:
这样烧我可能不会选择    先切线 再飞线

网友C:
这个算是万行了,还可以救的。板层之的问题,一般真的很难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烧我可能不会选择    先切线 再飞线

飞线要飞4根线  是不是很丑   距离也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算是万行了,还可以救的。板层之的问题,一般真的很难解决

如果实在不行  就只能割线 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碰巧给搞好了,还不错,不过此方法并不能终结所有的板层短路

正常板层大家都会选择割线   只不过我飞的线比较多 距离远 选了烧

网友D:
你说的好复杂,但其实好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好复杂,但其实好简单的

应该是你看的想多了  其实很简单 要飞4根线  但我不需要   看懂了吗

网友E:
19V 烧鸡,火力够猛的啊。小伙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19V 烧鸡,火力够猛的啊。小伙子。。。。。。。。。。。。。。。

附议   就是狠  前提是已经脱开相关元件  不然就是一个字 死的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