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X540S 拔适配器就掉电,捡钱的免焊接维修

楼主(2017-09-02):
华硕ASUS X540S 拔适配器就掉电,捡钱的免焊接维修

只能插适配器使用正常,电充不进去
换新电池一样
发现拆动电池时电流有上升
怀疑BQ735虚焊,拆主板补焊,裸板上电池测试电流都不会上来@@
后来看到H6001螺丝孔才想到之前ACER S7也是这样的螺丝孔要锁上才可使用电池
这颗螺丝锁紧就修好了,哈哈

网友:
地线不通,保护用的可以

网友:
又学会了维修经验,下回维修这款笔记本要注意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现在很多这种机子,好多客户或者同行搞不懂,

网友:
呵呵,这谁拆的啊,也是大仙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下次碰到可以捡钱了。

网友:
修过这种S7 样的,电池不充电故障,最保险的方法就是 螺丝孔上一陀锡,防止螺丝接触不良打不紧,导致不充电

网友A:
还有这样的现象,现在的华硕怎么啦  。居然还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样的现象,现在的华硕怎么啦  。居然还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

人家是这样设计的!保护电路!你居然说人家是低级错误................

网友:
这设计思路忽悠过多少人啊!。。。。。。。。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我觉得这个不是所谓保护,是偷工减料吧!

网友:
很特殊的机器,我记得哪款显示器上也有这样的设计 具体忘了什么型号了

网友:
还没修到过,遇到了一定关注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擦了,这个还真没遇到过,学习了,LZ讲一下是什么原理呗!

网友:
不注意这个 能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上次拿过来2台游戏本清灰的也是这样  不打螺丝用电池开不了机。 吓死了

网友:
还有这种啊,真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哈。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
原来是这样,,上次客户买了一个全新电脑加内存和固体装好之后不能充电,,拿到售后说是螺丝问题,,原来是这个螺丝的问题,,一直不明白是那个螺丝问题,原来是这个,,

网友:
哈哈。这是地线的问题吗。有个性啊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