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过五关斩六将---一举拿下纬创LZ57-10290

楼主(2017-09-02):
  来大迅维差不多四个月了,这里不仅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好,而且授课老师十分负责。我从船长(黄老师)、阿林老师和饼哥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无论是理论还是维修经验他们都无私地贡献给我们每个学员,在此非常感谢你们的教导!这是我修的第二块亮机板,下来就是我的维修过程,有什么不对的操作还请路过的维修大神指教。

1.拿到板测公共点对地二极体值为0.001,公共点大短

2.查与公共点相连的电容,开始拆了好多电容,最后发现PC4403电容有根超细的铜丝将两端直连,太坑了!(又跟阿林老师学了一招)

3.将铜丝取下后再测公共点二极体值479,应该不短了,再对各大电感打值都正常

4.正准备上电看看,发现适配器接口过来的稳压二极管PD3801装反,重新装回去

5.上电可调电源的电流为0,无待机

6.查第一个隔离管PU3801(P沟道)G6.33V导通条件满足

7.再查第二个隔离管PU4001(P沟道)G18.49V不满足导通条件

8.电路图分析导通条件

要使PU4001导通,必须要来自充电芯片的高电平BQ24745_ACOK信号控制PQ40013,4导通接地,使PR4002PR4003串联分压后送到PU4001G
9.再看充电芯片BQ24745

充电芯片只需满足DCIN供电和ACIN>2.4V,芯片即可开漏输出高电平的BQ24745_ACOK先测DCIN,竟然只有0.81V,仔细看又是二极管PD4001装反

二极管重新装好后测电压18.5V,电压正常

再测ACIN的电压3.17V正常

这两个电压正常了再测ACOK脚,怎么是0V?什么鬼???

怀疑芯片有虚焊,重新焊接后再次上电,测量ACOK电压3.18V正常

再测第二个隔离管PU4001的G极电压6.37V正常

再测公共点电压19.1V但是可调电源依然是0A

10.去待机芯片PU4103看看,先测PWM 3V/5V电感,毫无疑问都是0V

测芯片工作条件:VIN电压19.06V正常,EN0电压0V不正常,先干EN0

测EN0二极体值偏低,查电路图知EN0的下拉电阻PR4109没装,这里给装了一个2.2欧电阻,旁边刚好缺一个PWM 3V的自举电阻PR4105刚好也是2.2欧,直接换过去

上电测线性3V/5V都出来了,待机电流0.05A有点偏高,PWM 3V/5V电感依然0V,继续看

测量后发现缺件:线性5V滤波电容PC4126、PWM 5V自举电阻PR4106,补件后上电 ,PWM 3V/5V完美出来,待机电流也降低到0.02A

再看看3V/5V电感后端的波形

11.待机正常就准备触发,接好开关线,上电竟然不触发查条件
开关针脚:3.24V正常,触发时有高低高跳变
LID_CLOSE#:3.35V正常

难道开关到EC断线?跑线测量正常,触发时EC收到的开关信号同样有高低高跳变

既然开关信号和LID开关信号都OK,那么EC就会给桥发出一个高低高的开机请求信号PM_PWRBTN#,测量这个信号3.35V正常,触发时同样有高低高跳变

12.既然问题不在这里那就继续查桥的11个待机条件,先检查32.768K晶振,果然晶振焊反,重新焊接,偷个懒直接测RSMRST#信号的电压:3.03V正常,前面的就不用测了

再测BATLOW#:3.37V正常

既然条件都够了,现在再次上电触发,还不触发???我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算了再仔细检查一遍,晶振两脚测电压,都是0.41V不对,晶振两脚应该有压差,难道晶振坏了?蜂鸣档测两脚响,短路了?拆下来再测晶振好着,看来是之前焊接着急了,没注意把那两个脚焊一块去了,重新焊接,再次上电,成功触发,触发电流0.54A
13. 接下来测各大供
内存供电1D5V_PWR1.52V正常
总线供电1D05V_VTT1.05V正常
正准备测内存负载供电,上电大短,待机芯片发烫,赶紧断电
对待机芯片各个引脚打值,线性3V只有15,找与线性3V相连的元器件,先拆掉一些电容,值依旧不变,怀疑待机芯片挂了,拆掉对焊盘打值依旧不变,看来还不是,线性3V还去了充电芯片的11脚,先拆电容还短,再拆充电芯片,打值430,找到了充电芯片挂了
14. 换完充电芯片对线性3V打值401正常

板子不会莫名其妙大短,随后对PWM 3V电感打值120感觉偏低,对上下管测量发现上下管全部击穿,更换后对电感打值427正常

15.为了安全起见,我索性对后边其它供电电路再次测量进行检查,各电感对地值500左右,但是发现缺件:内存主供电缺自举电容、总线供电缺自举电阻、管家供电缺5V供电上拉电阻,其它暂无缺件,补上缺件洗刷干净,上电触发0.11A

接着再测各大供电:
内存主供电:1.52V正常

总线供电:1.06V正常

内存负载供电:0.76V正常

锁相环供电:1.8V正常

管家供电:0.9V正常

16.各大供电都出来了,虽说电压够,还是再次检查一遍,确认无误上CPU、内存,完美亮机

修机总结(大神勿喷):无论修什么板只要思路清晰维修是很快的,从公共点到待机再到各大供电,这些修出来板子基本就快亮机了。修这块板最费时间的就是修公共点短路,纬创板的隔离点就是个摆设,后级全部跟供电连在一起,想断开后级都没法断,以至于一个公共点短路让我拆了一大把滤波电容,最后竟然是电容两端细铜丝直连,怪自己没仔细看;待机3/5V也是很好修的,清楚待机芯片工作条件以及PWM电路工作条件修起来就胸有成竹;各大供电基本都是PWM电路的维修,但还要了解主板工作的时序,修起来不迷路;维修是一个很严谨的工作,有时候不能省的步骤千万不要偷懒,就拿这次修板来说,我测内存和总线供电的电感确实电压都正常,但是这两路不是缺自举电容就是缺自举电阻,导致我上了几次电后就把充电芯片烧了,自己坑自己啊!在各大供电出来检查确认正常后再上CPU和内存,细节决定成败。另外就是关于抓波,不少同学板修好了,但是在抓波过程中不慎造短路主板再次挂掉,心里拔凉拔凉的!我每次抓波上电前都会检查桌面是否有锡渣或者导线、示波器探头是否同时戳在几个元件或引脚、EDID欺骗器焊接后是否造成短路等,只要胆大心细,修板不是问题。

哈哈!罗嗦了半天,最后请老师们和同学们加加分!!!

网友A:
维修思路不错!又一位大神级旦生。

网友B:
这么多故障,又是缺件又是装反,修好要很细心哦。

网友C:
这样学习精神可以有望成为大神,不过你检测这么多一看,就是新手必走的路,我当年没你这么细心,维修就是得有大量的机器事件的,要是老手很快的,估计你这块板子是被你搞成这了,或者就是买的料板

网友D:
这个学习态度一定学习一下。好详细的作业。

网友E:
明显不是我做的故障。这还是很用心做故障的。我记得那时候老师让我们做故障,都是只做一个地方。而且还比较急。哪里有功夫做这么细致的故障哦

网友F:
完全是老师做的故障,修出来,就是大神出炉了

网友G:
目测此帖会成精华帖,占楼看一下是不是应验

网友H:
这么牛逼!让我们情何以堪,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I:
非常好非常精彩详细。非常思路清晰,和耐心去修笔记本。赞一个加分

网友J:
这样学习精神可以有望成为大神,成大神也不容易,首先要过考官设下的埋伏田

网友K:
可惜这行现在日薄西山,楼书学成之后恐怕无用武之地。

网友L:
这老师够神道的,整这么多故障出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可惜这行现在日薄西山,楼书学成之后恐怕无用武之地。

电脑和手机,最终会回归一个平衡值。
谁也无法取代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显不是我做的故障。这还是很用心做故障的。我记得那时候老师让我们做故障,都是只做一个地方。而且还比较 ...

请你做故障,就是想让故障出的更出人意料,出的更乱些

网友N:
有人那么坑爹啊,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么多故障

网友O:
引用 网友C:
这样学习精神可以有望成为大神,不过你检测这么多一看,就是新手必走的路,我当年没你这么细心,维修就是得 ...

这个是迅维的老师人为制造的故障  给学生修的  强哥做故障很有一套

网友P:
站个地学习。这实地的。学习过的就是牛啊。我也想去学哦。就怕学完了没事做了。

网友Q:
现在一体u的,基本修电路的很少了,会三板斧,可以修8成以上,只要你舍得成本

网友R:
这种情况都出现在二修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思路不错,

网友S:
又一位大师出山了,,这行现在不好搞了,,手机感觉还不错

网友T:
再出现更新的 东西   让我们大开眼界

网友U:
楼主你修的这个板是你们老师动过手才给你修的吧 哈哈 不过楼主真心厉害

网友V:
前级控制级是拉低,不是拉倒地。

网友W:
可以啊 还是学校里学的透彻。。。。。。。。。我的都还给老师啦

网友V:
引用 网友C:
这样学习精神可以有望成为大神,不过你检测这么多一看,就是新手必走的路,我当年没你这么细心,维修就是得 ...

做的故障越多在学校里面才能越细心的修出来,出来以后主要是为了赚钱,一直搞一个板子未必就是长处。不过理论扎实了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G:
目测此帖会成精华帖,占楼看一下是不是应验

必须的,这么精心准备的帖子肯定是精华,对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V:
现在桥的开机条件都11个了吗?我学的时候才6个!

网友X:
维修思路很好,时序也理解的不错,只是故障设置的为免太多了,现实维修这个机这种情况没个大半天干不下来,一旦维修方向不对,就会一堆麻烦直到报废。

网友Y:
又一位大神旦生,没有分来祝贺了。。。

网友Z:
技术好,思路清晰,学习了哈、、、

网友AA:
这个铜丝搞的,太坑!!!这个铜丝搞的,太坑!!!这个铜丝搞的,太坑!!!

网友AB:
这种情况都出现在二修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思路不错

网友AC:
通货板子还是挺难搞的 我以前在学的时候也才修亮两个 太麻烦了

网友AD:
维修思路很清晰,思路不错,学习了

网友:
老师牛逼做了这么多问题给你修,一般自然损坏的不会同时损坏这么多,你学的不错呀

网友:
不管如何,看楼主的帖子还是感触良多,不过现在电脑维修不好干了,价钱要不上,好多人直接换新···

网友:
思路清晰   好详细啊           学习了

网友AE:
必须加分啊!板子被人做了故障,你还这么细心的修出来,

网友AF:
平常的电脑也没几个故障点,迅维有基础的学习还是很好的!

网友AG:
精华贴 先占一楼先 都没去过实地 哎
云凡Love星影
哈哈 有时间来实地学习学习 确实是个好地方
详情

网友AH:
云凡Love星影
哈哈 这句话我相信了
详情

网友AI:
没错,实地老师就是喜欢做故障 哈哈
云凡Love星影
故障多才有考验性 老师也是用心良苦
详情

网友AJ:
一个主板那么多故障都修好了。楼主很有耐心
云凡Love星影
既然拿到了就要修好它 他不亮机我就跟它死磕到底
详情

网友AK:
EDID欺骗器?是撒样子 小伙子,给我看看
云凡Love星影
EDID欺骗器可是大迅维的传说级武器 老师说过不能外传的
详情

网友AL:
这么牛逼!让我们情何以堪,佩服的五体投地
云凡Love星影
这位大哥过奖了 我也是刚踏上维修之路 还有好多要向你们这些前辈学习
详情

网友AM:
实地的被强奸了N次,能修好也是具备大神的潜力!

网友AN:
楼主基地出来的,技术强,细心,图文都有,学习了,很细心,点站一下
云凡Love星影
哈哈 感谢老铁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的
详情

网友AO:
这么多故障,又是缺件又是装反,修好要很细心哦 赞一个
云凡Love星影
修的过程确实艰难曲折 所以中了招之后修的非常仔细
详情

网友AP:
迅维又一位大师产生了.厉害.厉害!!!!!!!!!!!!!
云凡Love星影
大师不敢当 我也就是个初学者 不过在这学到的东西远比当两年学徒的要多太多
详情

网友AQ:
迅维的人就是感觉不一样,这不像是才修了两块板子的人,楼主厉害不是一点点。
云凡Love星影
板子之前也修过 来迅维之后才知道怎么系统的维修 在迅维我确实只修了两块亮机板
详情

网友AR:
这是。。基地。。的故。障板吧!
云凡Love星影
恩恩 是的 阿林老师做的故障板
详情

网友AS:
现在练习的板子都做这么多故障了
云凡Love星影
看样子 师兄来迅维比较早 现在故障最少15个
详情

网友AT:
你这不像学了4个月的学员,应该是老司机
云凡Love星影
之前在维修店呆过大半年时间,也就学了装系统什么的,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来迅维之前连MOS管都不认识
详情

网友AU:
楼主技术 和耐心 我没话说!!!!
云凡Love星影
哈哈 维修是个严谨的工作 小心驶得万年船
详情

网友AV:
缺件 是不是给人家拆掉了。。。。。。
云凡Love星影
是的 是被老师拆掉的 这是老师专门做的故障板
详情

网友AW:
这就是小白?叫我们怎么混
云凡Love星影
大哥 你都是高级技术员了 我这才刚踏入维修行业 我不是小白谁是啊
详情

网友AX:
说的很有道理,楼主思路很清晰,这个很有灵性
云凡Love星影
根据平时老师教的和修板过程遇到的问题总结了一下
详情

网友AY:
前面的老司机走了,又来一个修理界的大神诞生了!
云凡Love星影
老司机们慢点走,带上我们这些小白
详情

网友AZ:
有人那么坑爹啊,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么多故障
云凡Love星影
迅维的老师是很强大的,总是给你做出意料之外的故障
详情

网友BA:
学习过的就是牛啊。我也想去学哦。就怕学完了没事做了。
云凡Love星影
想学就过来学呗 这里真的很专业 比在维修店当学徒强百倍
详情

网友BB:
这么多故障,又是缺件又是装反,修好要很细心哦。
云凡Love星影
嗯嗯 故障多的板修起来才有意思 在外边修的板并没有多少故障 修起来就比较轻松
详情

网友BC:
很好,身为同学的我自叹不如 攀哥牛b了牛b了 一起努力
云凡Love星影
弟弟 不要谦虚了 你也是很来厉害的
详情

网友BD:
666,很好的经验,感谢分享,学习了。
云凡Love星影
哈哈 谢谢老铁的支持!下次会发更好的资源分享给大家
详情

网友BE:
好仔细啊,现在遇到这样的我都只有换版了。。。。。。。。
云凡Love星影
在外边基本只有二修板才有这么多故障的 一般都是一些小问题
详情

网友BF:
楼主不仅思路清晰 观察力也很细致啊
云凡Love星影
平时被老师坑太多了 修板肯定坑更多 想不仔细都不行
详情

网友BG:
。坏的真多。。。。。。。。。。。。。。。。。。。
云凡Love星影
是啊 不是被拆掉就是给装反 另外再送你一节铜丝
详情

网友BH:
看来迅维就是大神培养基地啊
云凡Love星影
嗯嗯 迅维确实培养了很多大神 我跟大神们相比还是相差甚远的
详情

网友BI:
能这么修好的 高手
云凡Love星影
做到维修有耐心和细心修板就很顺利
详情

网友:
又出了个维修大神
云凡Love星影
我是个小小白 大神不敢当 都是跟着大神的脚步一直在前进
详情

网友BJ:
向大神学习学习,等再隔一段时间 ,就能入门了
云凡Love星影
哈哈 真正想学好的话就来实地吧 这里比自学要快得多
详情

网友BE:
这样出来还不是大神啊,可以出师了。。。。。。。。。。。。
云凡Love星影
大神不敢当 跟你们比我还差得很远
详情

网友BK:
这思路清晰的,,,,又一大神即将出世了
云凡Love星影
我觉得思路确实很重要 之前空有理论而不会用 确实让我很烦恼
详情

网友:
厉害
云凡Love星影
感谢老铁支持
详情

网友BL:
这种情况都出现在二修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思路不错,
云凡Love星影
嗯嗯 是的 二修板才会掉这么多件
详情

网友BM:
修的不错,知道小白白这样的去学习。 加油机友
云凡Love星影
谢谢老铁支持 我会更加努力的
详情

网友BN:
实地的就是厉害啊 佩服佩服
云凡Love星影
哈哈 过奖了 比我厉害的师兄们还有很多
详情

网友BO:
这个帖子需要细心研究下,也可以学习学习做'手脚'',全了。像无待机的,待机电流高的,不触发的,汇总了。。。一定好好学习学习思路,
云凡Love星影
对呀 过来跟老师们学了不少做手脚的点子 哈哈 发现老师们太坏了
详情

网友BP:
引用 网友K:
可惜这行现在日薄西山,楼书学成之后恐怕无用武之地。
用武之地目前还是有的 虽然相对之前不好做点
云凡Love星影
恩恩 现在很多行业钱都不好赚 但只要做得好赚钱也不难
详情

网友BP:
这样的故障版都能修复 基本上实际中的一修都是秒杀了
云凡Love星影
秒杀不敢说 仔细修还是可以修出来的
详情

网友:
无论修什么板只要思路清晰维修是很快的,从公共点到待机再到各大供电,这些修出来板子基本就快亮机了。修这块板最费时间的就是修公共点短路,纬创板的隔离点就是个摆设,后级全部跟供电连在一起,想断开后级都没法断,以至于一个公共点短路让我拆了一大把滤波电容,最后竟然是电容两端细铜丝直连,怪自己没仔细看;待机3/5V也是很好修的,清楚待机芯片工作条件以及PWM电路工作条件修起来就胸有成竹;各大供电基本都是PWM电路的维修,但还要了解主板工作的时序,修起来不迷路;维修是一个很严谨的工作,有时候不能省的步骤千万不要偷懒,就拿这次修板来说,我测内存和总线供电的电感确实电压都正常,但是这两路不是缺自举电容就是缺自举电阻,导致我上了几次电后就把充电芯片烧了,自己坑自己啊!在各大供电出来检查确认正常后再上CPU和内存,细节决定成败。另外就是关于抓波,不少同学板修好了,但是在抓波过程中不慎造短路主板再次挂掉,心里拔凉拔凉的!我每次抓波上电前都会检查桌面是否有锡渣或者导线、示波器探头是否同时戳在几个元件或引脚、EDID欺骗器焊接后是否造成短路等,只要胆大心细,修板不是问题。

网友BQ:
到实地了不但学到了技术  而且发的贴子条理分明 加油 好棒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种情况都出现在二修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思路不错,

嗯嗯  确实是的   之前只是懂维修理论而不知道怎么用   所以修板只是毫无思绪的乱修一通   最后时间浪费了还修的乱七八糟   我感觉能把所学的理论灵活地运用到修板中才是真正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思路不错!又一位大神级旦生。

我就是个小小白   维修思路来源于各位老师   我不过是把思路整合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故障,又是缺件又是装反,修好要很细心哦。

是啊   修的同时还要考虑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   逐个排除  稍不注意可能造成二次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学习精神可以有望成为大神,不过你检测这么多一看,就是新手必走的路,我当年没你这么细心,维修就是得 ...

这是阿林老师做的故障板,虽说故障大同小异,但是不细心、没耐心的话就修起来比较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V:
做的故障越多在学校里面才能越细心的修出来,出来以后主要是为了赚钱,一直搞一个板子未必就是长处。不过 ...

嗯嗯  是的  学校修的板故障多   我感觉后期修板就是对前面所学理论的考核   如果熟知理论并能灵活运用   修板是一路畅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是迅维的老师人为制造的故障  给学生修的  强哥做故障很有一套

强哥是哪个大神  有机会认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学习态度一定学习一下。好详细的作业。

哈哈   既然是学习那就要给自己一份满意的答卷   不辜负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显不是我做的故障。这还是很用心做故障的。我记得那时候老师让我们做故障,都是只做一个地方。而且还比较 ...

莫非你就是传说中的强哥    估计你做的故障也是很出人意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完全是老师做的故障,修出来,就是大神出炉了

确实是老师做的故障  不过要成大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目测此帖会成精华帖,占楼看一下是不是应验

大哥你赢了可以买彩票试试  逢买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V:
必须的,这么精心准备的帖子肯定是精华,对新手帮助很大!

感谢老铁们的支持!    有时间了我会再发好帖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牛逼!让我们情何以堪,佩服的五体投地

大哥过奖了   刚出炉的小白怎么能跟你们比

网友:
引用 网友I:
非常好非常精彩详细。非常思路清晰,和耐心去修笔记本。赞一个加分

谢谢夸奖!谢谢支持!我会更加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样学习精神可以有望成为大神,成大神也不容易,首先要过考官设下的埋伏田

恩恩   学习不认真的话还不如不学   要对得起自己   老师做故障也是绞尽脑汁  不认真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惜这行现在日薄西山,楼书学成之后恐怕无用武之地。

至少现在这行不会淘汰,学技术是为了赚钱,但赚钱不仅只靠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P:
用武之地目前还是有的 虽然相对之前不好做点

恩恩   现在很多行业钱都不好赚   但只要做得好赚钱也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电脑和手机,最终会回归一个平衡值。
谁也无法取代谁

我也赞成饼哥的看法  手机毕竟没有电脑那么强大  不会被手机取代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老师够神道的,整这么多故障出来!!!!!

老师做的故障就是那么出其不意,让你修到自己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人那么坑爹啊,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么多故障

老师都是老司机了   他们随便一个想法做一个故障都够我们吃一壶   况且一张板有十几个故障

网友:
看来迅维的学习氛围真的是很好  是个出大神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P:
站个地学习。这实地的。学习过的就是牛啊。我也想去学哦。就怕学完了没事做了。

过来学呗   有才能还怕没有用武之地  在这学几个月胜过在维修店呆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Q:
现在一体u的,基本修电路的很少了,会三板斧,可以修8成以上,只要你舍得成本

实际修的话故障没有这么多   三板斧修起来是比较快   但剩下两成也是钱   能多赚一些是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R:
有道理   我也感觉是这么 回事  现在  这么 仔细的修  感觉  是一种爱好   为了  挣钱  感觉有那两下  酒 ...

在学校修复杂的板熟悉工作流程也是件好事   出来修单U的那就更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又一位大师出山了,,这行现在不好搞了,,手机感觉还不错

过奖过奖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吧,维修不能仅限于修,看你怎么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T:
再出现更新的 东西   让我们大开眼界

好的   有时间了   发新板维修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你修的这个板是你们老师动过手才给你修的吧 哈哈 不过楼主真心厉害

恩恩   这是老师做的故障板   只要细心和耐心就能修好

网友BS:
引用 网友V:
前级控制级是拉低,不是拉倒地。

供电电路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击穿不是等于直接接地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W:
可以啊 还是学校里学的透彻。。。。。。。。。我的都还给老师啦

学校学挺好的  理论全面   实践再考验理论相结合   学完差不多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现在桥的开机条件都11个了吗?我学的时候才6个!

是啊5X的8个  6X的是11个  板子更新换代比较快

网友:
就好像一编论文。。。。。。。。。。。。。。。。。。。。。。。。。。。

网友:
引用 网友X:
维修思路很好,时序也理解的不错,只是故障设置的为免太多了,现实维修这个机这种情况没个大半天干不下来, ...

嗯嗯   确实是的   刚开始就是因为没有仔细检查就上电导致二次故障   不细心的话会越修越糟糕

网友:
引用 网友Y:
又一位大神旦生,没有分来祝贺了。。。

感谢老铁支持    有没有分不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Z:
技术好,思路清晰,学习了哈、、、

多谢夸奖!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个铜丝搞的,太坑!!!这个铜丝搞的,太坑!!!这个铜丝搞的,太坑!!!

对呀就是这根铜丝害我拆了一大把电容  我也觉得好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这种情况都出现在二修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思路不错

恩恩  就是二修才可能出现这么多缺件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C:
通货板子还是挺难搞的 我以前在学的时候也才修亮两个 太麻烦了

恩恩   修板我还是喜欢修带可断隔离点的   修起来分块区修   修完隔离点接上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维修思路很清晰,思路不错,学习了

谢谢夸奖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必须加分啊!板子被人做了故障,你还这么细心的修出来,

感谢老铁  这块板绣出来确实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平常的电脑也没几个故障点,迅维有基础的学习还是很好的!

平时除过二修板是没有这么多故障  复杂的会修了 遇到简单的就很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精华贴   先占一楼先     都没去过实地     哎

哈哈    有时间来实地学习学习    确实是个好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哈哈   这句话我相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没错,实地老师就是喜欢做故障 哈哈

故障多才有考验性     老师也是用心良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J:
一个主板那么多故障都修好了。楼主很有耐心

既然拿到了就要修好它   他不亮机我就跟它死磕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K:
EDID欺骗器?是撒样子  小伙子,给我看看

EDID欺骗器可是大迅维的传说级武器    老师说过不能外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L:
这么牛逼!让我们情何以堪,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位大哥过奖了   我也是刚踏上维修之路   还有好多要向你们这些前辈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实地的被强奸了N次,能修好也是具备大神的潜力!

这次修的是没被修过的故障板,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楼主基地出来的,技术强,细心,图文都有,学习了,很细心,点站一下

哈哈   感谢老铁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O:
这么多故障,又是缺件又是装反,修好要很细心哦    赞一个

修的过程确实艰难曲折   所以中了招之后修的非常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P:
迅维又一位大师产生了.厉害.厉害!!!!!!!!!!!!!

大师不敢当  我也就是个初学者   不过在这学到的东西远比当两年学徒的要多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Q:
迅维的人就是感觉不一样,这不像是才修了两块板子的人,楼主厉害不是一点点。

板子之前也修过   来迅维之后才知道怎么系统的维修  在迅维我确实只修了两块亮机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R:
这是。。基地。。的故。障板吧!

恩恩   是的  阿林老师做的故障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S:
现在练习的板子都做这么多故障了

看样子   师兄来迅维比较早   现在故障最少15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T:
你这不像学了4个月的学员,应该是老司机

之前在维修店呆过大半年时间,也就学了装系统什么的,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来迅维之前连MOS管都不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U:
楼主技术 和耐心  我没话说!!!!

哈哈  维修是个严谨的工作   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引用 网友AV:
缺件 是不是给人家拆掉了。。。。。。

是的   是被老师拆掉的   这是老师专门做的故障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W:
这就是小白?叫我们怎么混

大哥  你都是高级技术员了   我这才刚踏入维修行业 我不是小白谁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X:
说的很有道理,楼主思路很清晰,这个很有灵性

根据平时老师教的和修板过程遇到的问题总结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Y:
前面的老司机走了,又来一个修理界的大神诞生了!

老司机们慢点走,带上我们这些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Z:
有人那么坑爹啊,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么多故障

迅维的老师是很强大的,总是给你做出意料之外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A:
学习过的就是牛啊。我也想去学哦。就怕学完了没事做了。

想学就过来学呗  这里真的很专业   比在维修店当学徒强百倍

网友:
现在一体u的,基本修电路的很少了,会三板斧,可以修8成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B:
这么多故障,又是缺件又是装反,修好要很细心哦。

嗯嗯   故障多的板修起来才有意思    在外边修的板并没有多少故障  修起来就比较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BC:
很好,身为同学的我自叹不如  攀哥牛b了牛b了   一起努力

弟弟  不要谦虚了  你也是很来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D:
666,很好的经验,感谢分享,学习了。

哈哈   谢谢老铁的支持!下次会发更好的资源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E:
好仔细啊,现在遇到这样的我都只有换版了。。。。。。。。

在外边基本只有二修板才有这么多故障的  一般都是一些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F:
楼主不仅思路清晰 观察力也很细致啊

平时被老师坑太多了   修板肯定坑更多   想不仔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G:
。坏的真多。。。。。。。。。。。。。。。。。。。

是啊   不是被拆掉就是给装反  另外再送你一节铜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H:
看来迅维就是大神培养基地啊

嗯嗯   迅维确实培养了很多大神   我跟大神们相比还是相差甚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I:
能这么修好的  高手

做到维修有耐心和细心修板就很顺利

网友:
我是个小小白  大神不敢当  都是跟着大神的脚步一直在前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J:
向大神学习学习,等再隔一段时间 ,就能入门了

哈哈   真正想学好的话就来实地吧   这里比自学要快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E:
这样出来还不是大神啊,可以出师了。。。。。。。。。。。。

大神不敢当   跟你们比我还差得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K:
这思路清晰的,,,,又一大神即将出世了

我觉得思路确实很重要   之前空有理论而不会用  确实让我很烦恼

网友:
先加分,再看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T:
二修机。。。。。。。。。。。。。

这是基地老师做的故障板   堪比二修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L:
这种情况都出现在二修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思路不错,

嗯嗯   是的   二修板才会掉这么多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M:
修的不错,知道小白白这样的去学习。   加油机友

谢谢老铁支持   我会更加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N:
实地的就是厉害啊 佩服佩服

哈哈   过奖了   比我厉害的师兄们还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O:
这个帖子需要细心研究下,也可以学习学习做'手脚'',全了。像无待机的,待机电流高的,不触发的,汇总了。 ...

对呀   过来跟老师们学了不少做手脚的点子   哈哈  发现老师们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P:
这样的故障版都能修复 基本上实际中的一修都是秒杀了

秒杀不敢说   仔细修还是可以修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U:
基地出来的,就是牛,  厉害了,感谢分享

基地培养了大批大神  我只算个小白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V:
太好了,学习中,正好需要,辛苦了,非常感谢。

哈哈    加油老铁    好好学   祝你早日成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W:
这么多故障,又是缺件又是装反,修好要很细心哦

嗯嗯    小心驶得万年船    只要细心维修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X:
这机子只烧电容   贴片管不烧  还真少

老师做的故障确实是电容问题  不过是拿铜丝直接短接了  MOS管还是比较容易烧的

网友BY:
这种故障板相当于二休主板,楼主技术确实不错了。。。。。

网友:
厉害了。。。迅维实地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X:
是不是认为的     接客户的可能就要麻烦些  一般贴片发烫的多呀

有时候短路不一定是MOS管发烫而是PWM芯片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Z:
楼主技术牛逼,思路清晰,逻辑正确

大神过奖了   我只不过是跟着大师的步伐一直在前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A:
名师出高徒啊 ,那么多故障 都排除掉 思路太正确了

确实是老师教得好   维修最重要的就是思路   有了思路感觉就是心中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J:
这故障做的很有水准啊。。。。。。。。。。。。。。。。

那是必须的  阿林大师那是相当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B:
你们修的都是老师给你们出的故障板?

嗯嗯   是的   我们修的板都是老师做过故障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C:
理论比较扎实啊, 哪来的板这么多故障  月饼做故障给你们修的

不是   这是阿林老师做的故障板   饼哥没有带我们    但是给我们上过几天课

网友:
引用 网友CD:
这种情况都出现在二修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思路不错

嗯嗯   是的    二修才会缺这么多元件    有思路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E:
学习了                细心才能看到问题

嗯嗯   细心了什么问题都能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F:
迅维出来的就是牛啊   这么多故障都解决了

迅维的大神们都是被老师们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G:
缺那么多东西,上家也真够可以的。

迅维的老师就是上家一坑更比一坑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H:
思路不错,即将诞生一位修电脑的大神。。。。。。。

哈哈   大神不敢当   我是一个行走在维修之路的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I:
还是实地的厉害 不服不行

实地教的系统全面   学起来也很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CJ:
楼主好功夫,学习了!!!!!!!!!

哈哈   在大神面前献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有人那么坑爹啊,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么多故障

不要怀疑  就是大迅维的阿林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Q:
到实地了不但学到了技术  而且发的贴子条理分明 加油 好棒

是啊   在实地确实学了不少东西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Y:
这种故障板相当于二休主板,楼主技术确实不错了。。。。。

嗯嗯   确实相当于二修板    我的技术也就一般般

网友CK:
从迅维出来的就是牛逼呀 从理论到操作就是666

网友:
引用 网友CK:
从迅维出来的就是牛逼呀 从理论到操作就是666

哈哈    有时间到实地来学习学习   技术真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S:
供电电路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击穿不是等于直接接地了么?

你说的是输出,我说的是控制,哎,好像说这个也没什么意义。可能我理解错了吧!

网友CL:
维修思路不错!真是让人羡慕  好像报名学习下

网友CM:
思路清晰 能当教学贴了

网友CN:
还没学到这里!不过看着挺牛的!

网友:
楼主还是很厉害的嘛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L:
维修思路不错!真是让人羡慕  好像报名学习下

自学的话是比较慢的   到实地几个月可以速成  剩下的就是自己维修总结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M:
思路清晰 能当教学贴了

哈哈哈    我写的比较详细     大神看了估计觉得写的罗嗦了    给新手看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N:
还没学到这里!不过看着挺牛的!

你是自学的么   这些大多只修了供电类故障   信号类的很少

网友CO:
板子电容短路咋还有人为的故障连接铜线呢! 难道是老师出故障然后维修吗

网友CP:
没错,实地老师就是喜欢做故障 哈哈

网友CQ:
太牛X了  做维修就是要有耐心

网友CR:
思路清晰  技术扎实 有望成为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S:
这上家是不遗余力做故障,人品呀人品!!!!!

这是大迅维老师的杰作   毕业考核

网友:
引用 网友CO:
板子电容短路咋还有人为的故障连接铜线呢! 难道是老师出故障然后维修吗

恩恩   是的    这就是老师做的故障给我们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P:
没错,实地老师就是喜欢做故障 哈哈

嗯嗯   修板考核老师这出题还是很有套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T:
这种情况都出现在二修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思路不错

二修问题都比较复杂   不是装错件就是缺件   有清晰地思路修起来才不乱

网友:
引用 网友CQ:
太牛X了  做维修就是要有耐心

我感觉做维修能磨练人的意志力   在一次次失败中总结经验  最终走向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R:
思路清晰  技术扎实 有望成为大神

哈哈   借君吉言   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我看你的帖子真的好长啊

网友:
非常好非常精彩详细。非常思路清晰,和耐心去修笔记本

网友:
这已经不是小白白级别啦,机器修的蛮不错的,很有思路

网友:
楼主真厉害。。技术牛逼。。。。。。

网友:
厉害了,学习了,好帖子继续分享啊,谢谢v

网友:
报告警察叔叔 此板来路不明 请速查明真相
真相只有一个:板子别比人修过之后没修好 所以直接换主板  换下的主板 被收废板子的收到后 统一运到某处
之后 xunwei网的大神们 去废板垃圾站去挑选一些橙色比较好的主板来买回来  之后就到 了你的手上  修好之后的板子 最终去向何处  暂时不明确

网友:
新手必走的路, 这样学习精神可以有望成为大神。

网友:
j精华贴,来观摩一下,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