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43NW不亮屏

楼主(2017-09-02):
三星943NW不亮屏,5V 15V电压偏低。断开高压供电后正常,测试高压电路正常,板上没电容鼓,怀疑供电不足,直接改电源后OK。
供电不足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基本换电容会好的。

网友:
电容不鼓包,不代表电容是好的,还是需要换的

网友:
断开高压供电就正常了不是说明高压部分还是有问题吗?把滤波电容全换掉,断开后接假负载试下,如果还是电压低,换电源模块0465应该能好

网友:
带不起负载,其实先把滤波电容换掉一般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