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K23 触发0.14小修,附上不常见的7.2V长条电池图片

楼主(2017-09-02):
型号:联想 昭阳K23
版号:LA-5191P
故障:触发不亮机

接修一台学校的老笔记本,联想K23,去掉电池,按开关键
触发,电流到0.14就不动了

拆机,拿出主板的那一刻,忽然发现一块没见过的电池
边上已经开裂,并有漏液,主板上的插座有明显腐蚀

有人会说这不就是COMS电池吗?不对,COMS电池在主板的正面

见过DELL老主板用三节的7.2VCOMS电池,这种六节的
7.2V 70mAh电池还是第一次见,莫怪我少见多怪,修机
不少还真没见过六节7.2V电池的,闲话少叙,转入正题,
为何触发只有0.14,目测了一下主板,其他地方没什么
异常只有JBTT2附近由于电池漏液照成有腐蚀,拆掉座子,
发现主板上因腐蚀有三根线断了,接上断线地方

再次上次触发,已经可以亮机

测试了一下,去掉这个电池并不影响
任何性能,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电池
到底是什么用的呢?

网友:
只有这么一块电池,还是多出这块电池?接在哪儿?

网友:
这种老机子修的还真不多,哪位高手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
这种机器盛行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电脑。

网友:
没修过这么老的机子,会不会是副电池啊?

网友:
有图纸参考看下这个电池连到什么电路,应是后备电池吧

网友(2019-09-20):
今天在联想昭阳K23笔记本上同样出现了这个电池,是瓦尔塔的7.2v 70MA ni-mh电池,不知道什么作用,在主板上还有一块3V锂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