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S2014WA显示器无反应通病

楼主(2017-09-02):
联想LS2014WA显示器插电源无反应,拆机检查电源板无电压,大家不要以为电源板坏了耽误时间和金钱是驱动板问题,我已经遇到好几次了现在把图片发上

网友:
电容短路了?引起电源过流保护了吧!

网友:
电容短路了吗,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下次修到可以参考下。

网友:
这个把插头拔掉,测下就知道是哪边的问题了。

网友:
电源板连驱动板的排线拔掉,测下不就知道是驱动板还是电源板的问题,楼主这说法语气有点掩耳盗铃,你走弯路只能说明你修的少,

网友(点评):
就是啊,这个是检测问题最基本的方法吧。这一步都不做是不知道还是太懒!!

网友:
是驱动板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可以排除一下的·······················

网友:
驱动板电容短路引起的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直接把驱动板供电线拔掉就可以测得出来,,,,,,,,,,,,

网友:
一般都会断开驱动板测量的  不过知道后少走弯路

网友:
是这里短路了?
引起电源过流保护了吧

网友:
电源板无电压,我一般先拔掉连驱动板的排线试试

网友:
驱动板短路保护了?

网友:
我测试电源板一般都是拔掉和驱动板的连线,所以一般不会导致楼主的问题

网友:
这个帖子主要给新手看的,高手们勿喷

网友:
这个电源的肖基特 也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刚遇到一个 一样位置的电容短的显示器  不过不是这个机器···

网友:
通病就是驱动板那边的问题嘛?看你们修机怎么就修的那么快。

网友:
华硕显示器,这个电容会短路学习了。。。

网友:
联想有款22寸的跟这个一个问题 不错这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
晕 不是驱动板这边就是电源板 大家都会拔掉排线来检测 何来弯路这一说

网友:
驱动板电容短路引起的 通病就是驱动板那边的问题嘛?看你们修机怎么就修的那么快。

网友:
显示器不通电,裸测电源板。。。这个常识啊。。。
楼主你没把维修经过写出来呢

网友:
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电源过流保护了吧! ,, , ,, , , ,

网友:
只说是驱动板问题,也不说是具体那个元件

网友:
换电容就好了吧

网友:
的确遇到过很多次,驱动板贴片电容击穿引起电源保护,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我的哥啊上面图片都拍了取下来的电容和位置,怎么还说没有说什么地方坏那

网友:
我刚刚在修 还真是哪个电容 短路

网友:
升压二极管挂了。这是一通病。管不能乱换。容易烧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会继续发些实用的东西

网友:
权限不够看不见

网友:
上次修一个电视机顶盒就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种问题用排除法基本都可以确定的 不过楼主也是好心

网友:
就是啊,最小化检测啊。这个是检测问题最基本的方法吧。这一步都不做是不知道还是太懒!!

网友:
同意 我遇到过一次 同意 我遇到过一次 同意 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2018-03-29):
通病就等着收毛毛行了,多出点又通病的机器

网友:
直接量电源上二极管就可以亮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