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Q35跑55求助

楼主(2017-09-02):
L-IQ35跑55
BIOS刷过.U20 U42都刷过. 过维修思路. 跑2E 2A 3A  38 D0 DA 09 49 55

网友:
看这代码都亮机了啊。。。。。。。

网友:
没修过,来学习

网友:
跑38都应该是亮机,是不是有外设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  外设有可能当代码

网友:
查下VGA...外围元件....试下加显卡

网友:
用独显集显    试试外加独显看看

网友:
这个代码应该是亮机了,是不是pci显卡有问题啊

网友:
集显.就是不亮.  12 15  13 14 电压都是对的.  加独立的也不亮.

网友:
外设挡代码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