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断电!DIY手机/平板充电转灯后交流断电的充电器

楼主(2017-09-02):
  手机和锂电都有保护电路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过充,但有种说法就是给电池充电充得越满,电池的损耗也会越大,浅充浅放电池寿命最长。萌生了想做一个让手机充电至临界充满(98-100%)即断电的充电器,自己两年前也曾做过一个相似功能的充电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31013 )采用干簧管检流,其动作电流是由干簧管安匝数决定不能任意调整,另外由于线圈电阻的原因1A以下电流充电压降可以接受但在2A大电流充电时压降偏大。近来又有了再做一个充电器的想法其目标是:1.压降损失尽可能小,2.可以任意设定充电量。通常的检流电路如果像USB电压电流测验仪那样串联0.05-0.1欧姆检流电阻必须要用到运放,电路复杂不说加上调整麻烦不想折腾,Lenovo到电流互感器原理,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比市电高得多采用互感检流方式也许可行,经过一番试验最终有了《只有两个元件的手机充电电流指示灯电路》。互感检流电路对电源输出没有任何压降损失而且它的感应电压与输出电流成正比关系,恰好利用这点可以达到任意设定充电量的目的。
  搞定了检流问题接着构思实验电路,经过数日实验板电路调试及参数修改最终电路定下来了,DIY最难找的可能就是外壳了,它既要大小合适又要能上得了厅堂还希望它与众不同,多日寻觅无果偶然看到个86底盒,比试了一下感觉大小合适差不多就是它了。制作过程见照片说明。86底盒充电器完工后运行半多月还算满意,但又觉得它似乎少了点什么,如果能直观看到充电电流就好了,刚好手上有一个两线数字电压表头可以把它改成电流表,拿来比划了一下好像放哪里都不协调无奈放弃了。一日翻箱底看见一只退休的电信老猫,突发灵感那猫壳做充电器外壳倒是不错,上面的半透明窗刚好可以放置电流表。

37e800047f20a78896cd

  带充电电流表的手机&平板充电转灯交流断电的充电器

37ea000120c4820549c1

  又一个手机&平板充电转灯交流断电的充电器

37e800047f1f5489d1ec

  86底盒开孔,高度不够底部挖一点

37eb00012ebd74a3842c

  裁两块亚克力板做上下盖

37ef00011cf7a9742e0b

  开关按钮板反面

37ef00011cf96f6f0ff4

  开关按钮板正面
37e800047f237ad5196d

37e800047f260c156fff

37e70004a77f558e3c54

37e800047f2259b282f0

  互感检流用的22uH电感

37ef00011cfa4fe22899

  安全起见电感套上热缩套管

37ea000120c860a62520

  开关电源次级窝一半圆圈以便固定检流电感

37eb00012ebfcaec701b

37e90001320196c748d4

  加铜片用于固定充电器电路板

37ee00012284fe07552c

37e900013202c8a2873b

  固定检流电感

37ef00011cfccc1bb59c

37ee00012286d2baa76c

  检流控制电路板正面

37ef00011cfe4ba15a47

37e70004a787540ff7e7

  检流控制电路板与开关按钮板之间用插件连接方便拆卸

37ee000122c259fa06f3

  从充电器电源板引出的检流线和5V电源线

37e70004a7bb54b29490

37e70004a7bffe99b94f

  充电器电源板连接检流控制电路板

37ee000122c39e6491c0

37e800047f642b7258ac

  充电器电源板+检流控制电路板+开关按钮板连接

37ee000122c4f8db5d47

37e90001323d2d10bc9f

37eb00012f07402ba412

  接好电源线可以通电测验了

37ee000122c7f4484008

37ef00011d378248e6fe

  通电测验50mA灯亮-正常

37ee000122c6c3e14c71

  通电测验100mA灯亮-正常

37ee000122c95896da10

  通电测验500mA灯亮-正常

37eb00012f0925cd9737

  通电测验1.1A灯亮-正常

37ef00011d3833ba4027

  通电测验1.9A灯亮-正常

37ea00012107b42c760b

37e70004a7c1c204b61a

37e800047f659c1d08cc

  透明无隐私,还是给上下盖加一层玻璃磨砂贴膜保护隐私吧

37ea00012109a957a464

37e800047f668e9d7a4d

37e900013240ed7c2b76

37ee000123072afa94af

  底部4个螺丝孔也需要遮挡一下,剪了4块小毛毡贴底盖上做脚也好遮挡螺丝孔

37ef00011d60e07bf931

37e900013264ce5f0edb

37e70004a7f7ab362bae

37eb00012f3548d795cb

  2.2A大电流老化8小时完工

37ee000123082d715767

37e800047f9395f3a0e9

37ea0001213cdc898acf

  老猫底盖开孔

37ea0001213dea60164a

  启动按钮和三位数字电压表(准备按照坛友介绍方式改成电流表)

37ef00011d63d73e3c00

37e800047f992a409e5a

37ea0001213e224f9aa3

  用废电路板固定启动按钮和电流表,插件连接便于拆卸

37ef00011d6610e0ca26

37ea0001213fd2940b11

  猫壳上盖开孔,用热熔胶固定接线端子做电路板的固定支撑,接线端子既有丝孔也便于锉刀加工

37eb00012f3a1e912730

37ea00012141340989b7

37ea00012142677b5255

  看看电流表显示效果还不错吧

37e90001326798e706ab

  为了便于外加控制电路与充电器电源板接线,找一块废电路板中间开孔与充电器电源板绑定连成一体

37e70004a7fdd0183279

37e70004a7fcdc794013

37ea0001216e40f3fa11

  固定检流电感

37ef00011d8bd5756bfd

37ea0001216f8b692ff8

  为了最大限度减小电流表分流电阻对电源输出的影响,拆掉USB口腾出空间用于安装电流表分流电阻,用双股电阻丝并联做0.066欧姆分流电阻

37e800047fcfd4185e11

37e70004a8266d75b7aa

37e800047fd23c4a56fc

37eb00012f62412f24f3

37e800047fd9e38bfd0f

  上盖与底盖电路板之间用插件连接便于调试和拆卸

37e70004a829eb10079d

37ef00011d8c24bbe560

37ee00012332db3729f3

37ef00011d8d5ba88524

37eb00012f64e5e0fcc3

  通电测验500mA灯亮-正常

37e90001329733c96688

  通电测验1.2A灯亮-正常

37ea000121747e6b81d9

  通电测验2.4A灯亮-正常

37e800047fdbcdcdfb68

  手机2A充电中
37e800047fdc5949aa8f

37e800047fdd8b9c8fcd

37e90001329a88d10c99

  充电器两兄弟合影
37eb00012f674dcb8800

37e800048004a4186d16

  K-1:充满电自动断电模式,充电线接入默认不通电,按下按钮后LED灯亮,充满电后自动断电LED熄灭。
  K-2:通常充电模式,充电线接入默认不通电,按下按钮后LED灯亮,可以为USB灯 USB风扇等供电。
  K-3:电源关闭。

  充电器调试:只要电路焊接无误,K断开,将20K可调电阻动触头调至(图中)最上端,按下按钮LED灯亮给手机或平板充电,当充电至98-100%时调节20K可调电阻使得LED刚好熄灭断电就调好了。

  有坛友问光耦+可控硅控制部分能否改成继电器控制,完全没问题,其实楼主最初做的就是继电器电路,只是按钮接通时(电容充电)要承受较大的电流而不宜运用微动按钮,所以才将输出改成光耦+可控硅控制电路(光耦+可控硅电路按钮只需承受mA级小电流),如果选用功率较大的按钮采用用继电器控制完全没问题的。附图如下:

37e80004800322db1e04

  本充电器电路加入降压稳压电路略作修改还可以用于其它具有充满电转灯进入涓流充电的电动车充电器上。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小编兄弟,卖给我一个

网友:
Lenovo乐檬X3c50我的是c70[抠鼻]

网友:
楼主理论很好,动手能力更好,

网友:
以前想给电动车做个充满电后再续流2小时自动断电,这样可以保护电瓶,可是一直没有时间,楼主动手能力不错,可以申请专利批量生产了

网友:
厉害  厉害  这么多的图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请问管理, 这个是数码之家的论坛吗, 怎么图片都有数码之家的水印

网友:
都是搜索需要金币,大家都来偷别的论坛里的图片然后发到这个论坛。
请问管理, 这个是数码之家的论坛吗, 怎么图片都有数码之家的水印。侵权吗

网友:
楼主理论很好,,,,,,,,,,,,,,,动手能力更好

网友:
学习学习  厉害了  这样也行哈  都是大神

网友:
也就是个大富豪业务热四个房间客岁热帖大幅度核无法热热热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