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2J

楼主(2017-09-02):
开机电流 1.9A 不亮 外接也不亮 大小写灯 切换 灯亮 BIOS 刷过 显卡加焊过 还是一样 这是不是显卡坏了
显卡

网友:
只能说 有显卡坏的可能 具体定性还需要查

网友:
不好说啊 。。。。。。。。。。。。。。。。。。。

网友:
修好了 就是 显卡坏了 拿下来从植了下 外接花屏 换了个 好了

网友:
显卡坏的几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