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F358开机不显,电源通电,CPU风扇不转的维修

楼主(2017-09-02):
    平时懒得拍照发贴,现在没办法了,论坛非要认证才能下点有用的东西,,收到客户送来一台联想F358的机器,主板型号:CFM1D3M,一款ADM FM1处理器的板子,故障表现为,开机电源通电但屏不显,CPU的风扇也不转,这个板子和其它的板子可能有点区别,通电CPU风扇不转的还真碰得少,论坛搜了张电路图,好不容易下了个,找CPU_FAN测量发现风扇4脚无电压,IO的125脚无电压,猜想是有其它供电不正常,导致IO此处不输出,

只有按供电顺序来,一个个量了,内存供电,VDDA2.5V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经测量无CPU供电,查电源芯片EN脚,无供电,往后继续查,

查到这,发现Q13的G极无电压,来原VCORE_EN_R,往后查吧,来到Q2的G极无电压,R26另一端有5V供电,问题总算打到,找个想同的换上,完美亮机。

R26的位置,看到了吗,很小的一个电阻,性能不良,拆下测量阻值时有时无,

网友:
分析得不错..经验也很好..技术不错哈.写得好..学习.

网友:
佩服楼主,不过风扇都不转,第一步就要想到电压啊。至于论坛我也很少来咯

网友:
思路明确,从风扇电压这里测,好办法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来都可以搞定,不楼主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电阻不良造成的故障    修起来挺烦人的

网友:
Q2哪里来的G极,楼主打错了,不过还是挺佩服的

网友:
Q2是B极: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楼主技术好,不过发错板块了吧

网友:
台板这种问题确实挺多的,遇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