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进水

楼主(2017-09-02):
E530主板进了一点水,待机0.03,应该是有点偏高了,然后摸到是EM=有点发热呢,一般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一,芯片坏了发热,二,后级有短路。。。

网友:
看下EM 的lDO是否有短路存在   EM就是待机芯片

网友:
一般这种 待机芯片本身 还有ec 比较爱坏,你先把线性电压断开看看,还热不?不行在断待机电压,一个一个试试,在代换芯片。

网友:
               LDO电压后级有短路啊。

网友:
芯片发烫看看后继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 直接换芯片

网友:
楼主是做维修的吗?起码也要分析下图纸啊,只说个发热,谁能帮你啊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  短路了   清掉进水 的地方  查一下芯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