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 plus 白苹果开机定屏

楼主(2017-09-02):
iPhone 6 plus 白苹果开机定屏维修
故障:进水白苹果开机定屏
维修:造成白苹果定屏常见的故障有两种
           1.硬盘供电造成
           2.硬盘片选信号
测量硬盘供电3V 1.8V都正常,根据时序查到CPU给硬盘的片选信号(P0608)的供电时候发现电压不正常只有0.9V,正常应该是两段电压都是1.8V,判断损坏更换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牛啊。。基论好强大啊。硬盘片选我还从来没关注过它。。下次遇到同样问题测一下试试。
楼主说的P0608 应该是R0608 我说我找图纸什么的都找不到。

网友:
刚才我也碰到一个,加电试了开机电流最高只到700MA然后下来又重复一次,连机正常,充电也正常,感觉像是基带没启动,本来想先刷机看一下报错的,可惜顾客要保资料,就先让他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