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通病 不显示无灯光开机电流正常 5.7V短路

楼主(2017-09-02):
iPhone 6s通病 不显示无灯光开机电流正常 5.7V短路C4200接地 短路引起,拆掉即可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这样看不懂有个过程就好了

网友:
我有遇到   這狀況

還好運氣好 有找到那顆 電容

換掉就正常     差點拔起 顯示IC

好家在有量那區域的電容 接地  換了就開機了

网友:
什么情况导致那电容坏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经常有无缘无帮就不显示的机器就是这里短了

网友(2017-10-13):
楼主怎么发现的?还是转的别人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维修苹果手机的小白福利帖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倒是遇到过扣屏幕没扣好导致的没背光

网友:
短路  为什么  电流正常呢???????????????

网友:
我修苹果多年的经验,对于短路的电容造成,还是顺机性的多,不存大就是那个电容的故障,这个感觉也谈不上什么通病

网友:
是屏供电的5.7V吗?先记下了,遇到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