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7-09-02):
联想Y460加点1.33屏亮无显,显卡做了

网友A:
人都哪去了,进来看看呀,都干什么去了

网友:
你说是指白屏   没有字符?

网友:
灰屏还是白屏

网友:
查屏接口条件  屏和线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都哪去了,进来看看呀,都干什么去了

求助不要着急 等大家看到就会回复你的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只用集显 可以找下方法 试试单独用集显正常亮机不

网友:
你的意思是有背光无图像是吗,没外接一下测试下是否正常

网友:
灰屏。 屏。屏线都没问题,内存也没事

网友:
查屏接口条件  屏和线换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