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扣屏幕线没有断电造成开机有显示无灯光

楼主(2017-09-02):
iPhone6s 扣屏幕线没有断电造成开机有显示无灯光
一般都是FL4211烧坏,直接短接就可以

网友A:
岂不是秒杀的节奏啊,,,,,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岂不是秒杀的节奏啊,,,,,  兄弟

的确是秒杀,修的时候一定小心,我有一次没有焊接好

网友B:
维修还是要细心、细心、再细心。已加分

网友:
这个问题主要是细心啊,秒杀确实爽

网友C:
新手还是关机再拆吧。老手可以灭屏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还是要细心、细心、再细心。已加分

说的很对,不细心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返修会很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手还是关机再拆吧。老手可以灭屏换。

我都不光是关机,连电池都扣了再换屏,有一次忘关机直接冒烟了,心都凉了,装上又测了一下,还好啥也没烧

网友E:
我也是直接扣下,只不过我都是按灭灯在扣下屏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都不光是关机,连电池都扣了再换屏,有一次忘关机直接冒烟了,心都凉了,装上又测了一下,还好啥也没烧

没把握还是断电吧。安全第一。

网友:
说的很对,不细心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返修会很高。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经常遇到同行拿过来帮忙

网友F:
肯定断电啊,国产机都要断电,只有4 5 6代还行,6S以上肯定断电,养成好习惯。安全第一,省时省力

网友G:
这种情况一般是通病?还是本来就容易烧烧背光供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肯定断电啊,国产机都要断电,只有4 5 6代还行,6S以上肯定断电,养成好习惯。安全第一,省时省力

华强北测试屏我几乎就没见过断电的····,为毛他们就不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直接扣下,只不过我都是按灭灯在扣下屏幕,

灭屏应该和断电一样的。灭屏后背光供电就断开了

网友:
取屏幕还是先断电 比较好 静电什么都不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一般是通病?还是本来就容易烧烧背光供电?

是的 所以安全第一 要养成拿到手机线扣电池的好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强北测试屏我几乎就没见过断电的····,为毛他们就不烧···

人家的运气比较好 也有可能 测试屏幕每次断电 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一般是通病?还是本来就容易烧烧背光供电?

开机情况下 会引起很多故障 不光会燃烧背光供电 还会造成屏幕静电

网友:
很好的经验,告诉我们应该断电操作,安全第一

网友:
扣下电池板最好,想想自己不会修主板,这下麻烦了!一炉白烟,电阻掉了,没背光!苦命啊!

网友:
这样不是捡钱的 机器?高兴,高兴,高兴

网友:
这情况大多是带电扣屏造成的 ,换屏先拆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把握还是断电吧。安全第一。

这个不断电我是不扣,有过先例了,后来我都是把电池扣了再上屏

网友H:
那你只烧坏一个小电感还是很走运的啊。。。。。。。。。。。。。。。。。。

网友:
楼主此例秒杀性厉害,维修禁忌不可粗心大意,细心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断电我是不扣,有过先例了,后来我都是把电池扣了再上屏

安全还是断电保险。q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你只烧坏一个小电感还是很走运的啊。。。。。。。。。。。。。。。。。。

没把背光,显示电源烧掉算好的。

网友: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

网友:
修手机主要胆大心细,练死几台正常

网友:
简单故障,,能把灯光全部的原理写出来就好了

网友:
烧个小元件还好说,小米4不断电扣屏,不烧主板,烧屏幕。扣一个死一个。

网友:
很不幸的我已经遇到过一次了。郁闷的是换上后有背光,客户拿去用半天没背光了

网友:
关机以后 在 换屏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我感觉一般灭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