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接技术

楼主(2017-09-02):
焊bga芯片是高温快吹。还是低温慢吹好。320度吹多久会死?汽车导航bga的mtk3360吹死过一次。快克858d 用320度吹死过,手机芯片没吹死过

网友A:
MTK3360  吹下来  你油芯片 换吗

网友:
MTK3360在淘宝上可以买得到,而且MTK3360的控制板也可以自由更换的。

网友:
一般设定某一个温度停留多久  也算不上快慢  几分钟就拆下来了!

网友B:
320度一般吹不坏吧,是不是别的原因弄坏的

网友:
这个要练习的,没有绝对的温度,离芯距离不一样,温度耐受也就不一样

网友:
270 就行了

网友:
吹久了,吹死了,芯片体积大,要bga焊台搞估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MTK3360  吹下来  你油芯片 换吗

淘宝有卖,我怕再搞死了。直接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0度一般吹不坏吧,是不是别的原因弄坏的

我开始也这么认为的,可能吹的时间久了

网友:
低温慢吹好

网友:
你的什么设备啊 ,这么高的温度,如果是我用的xx芯片不都暴了

网友:
建议到迅维学校学校,   只要花几个月就可以了。比你自己研究强

网友:
要学会做bga啊

网友:
BGA方面确实要多练习啊,不然维修就OUT了

网友:
BGA焊台吹不死,我用852吹死好几片EM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