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 5C WIFI 打不开,系统时间不对 ?

楼主(2017-09-02):
苹果 5C  WIFI 打不开,系统时间不对 ?

自己用的苹果5C,最近出现问题,WIFI 开关灰色,打不开,系统时间不对,晚上充电,第二天早上会出现需要激活。

网友A:
WIFI打不开,有可能WIFI芯片坏。 时间不同步有可能晶振或者电源IC或者同步电容有问题,充电需要激活是不是卡贴机?能认到卡吗?可以激活吗? 机器正常使用坏的吗?一下子出现这三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打不开,有可能WIFI芯片坏。 时间不同步有可能晶振或者电源IC或者同步电容有问题,充电需要激活是不是 ...

可以连电脑爱思助手激活,不是卡贴机,认卡正常,打电话 4G网络都正常,之前是本人正常使用的,上个月给媳妇用了,用了几天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开始没在意,重启一下会好,现在严重了。

网友:
换个基带时钟,试试

网友:
z这是什么问题i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估计也是时钟问题!!!

网友:
拆了主时钟 测阻值,主电源下面那个,测的时候 轻微按压下主板,如果有出现OL,那就是那两条线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