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5 独显开机卡LOGO

楼主(2017-09-02):
联想E555 独显开机卡LOGO 拆机 拆开所有外设还是卡logo 裸板也卡LOGO 这个机器的 bios芯片是打黑胶了 开始不想动它  就开始拆声卡 网卡 发现没用 最后还是得刷BIOS  先把黑胶清理干净 下来刷  OK了 一切正常了  这个BIOS 开机快 不报错

联想 thinkpad E555独立显卡 NM-A241 独立BIOS.rar

网友:
BIOS错误卡LOGO不多见吧,一般都是硬盘

网友:
上传下主板图片,跟开机卡机图片 ,还有修好的图片就好了兄弟

网友A(2017-12-15):
这个BIOS 开机快 不报错

网友(2018-02-26):
我的是U盘可进PE转系统 但硬盘引导不起来 刷了楼主的BIOS好了  开机亮机很快 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8-11-27):
手里一台dell7447卡logo,桥问题

网友(2021-05-12):
我的本本有时卡logo,有时掉电下载试试

网友(2021-06-11):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 开机快 不报错

还有吗,a10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