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的VTT电压问题,高手请留步

楼主(2017-09-02):
   华硕K42JR
  开机0.33掉电重启,反复如此
  此机是进水机,PCH桥部位进水,来时候插电0.5A桥发烫,清理主板腐蚀,换了个HM57的桥
   现在测得,VTT电压没出,CPU电压没出
  先修VTT,芯片是RT8202A,此芯片也进水了
  有把芯片周边的电阻加焊过,16PIN的TON外接电阻也换了个300K的,现在16PIN有18V电压
     通病电阻PR8306也有18K
   来先上几张电感前后端和上下G的波形

   恩,就是这样了,上管也有瞬间波形,峰值也能达到24V,但是这个电感后端是什么意思,只有0.5V的5ms持续,正常电压应该是1.05V吧
  反馈的电阻都再,都有拆下来量阻值。

网友A:
机器已经修复,还是芯片16脚的TON设定脚外接电阻问题,电阻阻值换小了,芯片频率设定过低,导致输出电流过小,带不动负载,电压被拉低,换成原值510K就电压出来了

网友B:
高手的场地  小白白都看不懂。。。。。。。。。。

网友:
有点初略了,维修还是不能偷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已经修复,还是芯片16脚的TON设定脚外接电阻问题,电阻阻值换小了,芯片频率设定过低,导致输出电流过 ...

这种故障相对不是很好确定具体故障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的场地  小白白都看不懂。。。。。。。。。。

多关注迅维的相关帖子慢慢就懂了

网友:
华硕K42系列真是坑爹的机子,华硕做工感觉越来越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