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触发掉电求助

楼主(2017-09-02):
NM-A361 触发0.171掉电 BIOS刷过 cpu等各电压都有 ,没招了 求助

网友:
这种一般是缺电压,还有事CPU坏的多 ,仔细找找

网友:
2楼说的对, 你主要查查二级电压有没有缺的。 另外二级电压如果都对情况下,可以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这种CPU好像是焊接在主板上的吧,要像楼上说的换着试一下成本太高了

网友:
五代BGA的低压U,那么薄那么轻,重上这种CPU想都没敢想

网友:
不行 直接交换主板算了

网友:
多找几个BIOS 试试咯 我之前碰到的掉电是刷好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再找几个BIOS刷,还不行的话,可能就是CPU

网友:
看看有无进水,短路的地,按时序查供电

网友:
重点查CPU

网友:
若确定 供电正常 建议查查复位等

网友:
感觉这个电压应该是缺什么导致的吧。电压都正常了内存的波形那些有没有。电压都有了还不一定就会亮机。

网友:
CPU脱焊了假焊一遍试试.................

网友:
这种没图纸没点位没水印的微短路的

网友:
查一下供电,复位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主要查二级转换的供电,都正常可以查下平台复位,还有BIOS多刷几个,对板号版本,拔掉内存会不会掉等等

网友:
cpu加热一下试试  好多坏cpu的

网友:
检测复位,包括CPU的,还有桥的。还有就是二级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缺电压把                   小小电压

网友:
我的电脑就是g50-80 还有一年多保修啊

网友:
拔了内存还掉吗?如果U坏了就不用修了。

网友:
感觉还是缺电压 多注意下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有一台和你的现象差不多 已经无从下手

网友(2025-09-12):
cpu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