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处理经验秘笈分享

楼主(2017-09-02):
随着节能环保的力度加大,作为节能的最直接产品,变频器的使用遇到了一个难得的良好机遇。随着时间的推移,变频器也进入了问题的高发期。发生问题时,首先要参照该变频器的说明手册进行判断和处理。我们在维修过程中积累了一些问题处理、维修维护保养的经验。

1. 引言
随着节能环保的力度加大,作为节能的最直接的产品,变频器的使用遇到了一个难得的良好机遇。随着时间的推移,变频器也进入了问题的高发期。发生问题时,首先要参照该变频器的说明手册进行判断和处理。我们在维修过程中积累了一些问题处理、维修维护保养的经验。
2. 上电后键盘无显示
(1)检查输入电源是否正常,若正常,可测量直流母线p、n端电压是否正常:若没电压,可断电检查充电电阻是否破坏断路;
(2)经查p、n端电压正常,可更换键盘及键盘线,如果仍无显示,则需断电后检查主控板与电源板连接的26p排线是否有松脱现象或破坏断路;
(3)若上电后开关电源工作正常,继电器有吸合声音,风扇运转正常,仍无显示,则可判定键盘的晶振或谐振电容坏,此时可更换键盘或修理键盘;
(4)如果上电后其它一切正常,但仍无显示,开关电源可能未工作,此时需停电后拔下p、n端电源,检查ic3845的静态是否正常(凭经验进行检查),如果ic3845静态正常,此时在p、n加直流电压后18v/1w稳压二极管两端约8v左右的电压,但开关电源并未工作,断电检查开关变压器副边的整流二极管是否有击穿短路;
(5)上电后18v/1w稳压二极管有电压,仍无显示,可除去外围一些插线,包括继电器线插头、风扇线插头,查风扇、继电器是否有短路现象;
(6)p、n端上电后,18v/1w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为8v左右,用示波器检查ic3845的输入端④脚是否有锯齿波,输出端⑥脚是否有输出;
(7)检查开关电源的输出端+5v、±15v、+24v及各路驱动电源对地以及极间是否有短路。
3. 键盘显示正常,但无法操作
(1)若键盘显示正常,但各功能键均无法操作,此时应检查所用的键盘与主控板是否匹配(是否含有ic75179),对于带有内外键盘操作的机器,应检查一下你所设置的拨码开关位置是否正确;
(2)如果显示正常,只是一部分按键无法操作,可检查按键微动开关是否不良。
4. 电位器不能调速
(1)首先检查控制方式是否正确;
(2)检查给定信号选择和模拟输入方式参数设置是否有效;
(3)主控板拨码开关设置是否正确;
(4)以上均正确,则可能为电位器不良,应检查阻值是否正常。
5. 过流保护(oc)
(1)当变频器键盘上显示“fooc”时“oc”闪烁,此时可按“∧”键进入问题查询状态,可查到问题时运行频率、输出电流、运行状态等,可根据运行状态及输出电流的大小,判定其“oc”保护是负载过重保护还是vce保护(输出有短路现象、驱动电路问题及干扰等);
(2)若查询时确定由于负载较重造成加速上升时电流过大,此时适当调整加速时间及合适的v/f特点曲线;
(3)如果没接电机,空运行变频器跳“oc”保护,应断电检查igbt是否破坏,检查igbt的续流二极管和ge间的结电容是否正常。若正常,则需检查驱动电路:检查驱动线插接位置是否正确,是否有偏移,是否虚插;检查是否是因hall及线不良导致“oc”;检查驱动电路放大元件(如ic33153等)或光耦是否有短路现象;检查驱动电阻是否有断路、短路及电阻变值现象;
(4)若在运行过程中跳“oc”,则应检查电机是否堵转(机械卡死),造成负载电流突变引起过流;
(5)在减速过程中跳“oc”,则需根据负载的类型及轻重,相应调整减速时间及减速模式等。
6. 过载保护(ol)
(1)当变频器键盘上显示“fool”时“ol”闪烁,此时可按“∧”键进入问题查询状态,可查到问题时运行频率、输出电流、运行状态等,可根据运行状态及输出电流的大小,若输出电流过大,则可能负载过重引起,此时应调整加、减速时间及v/f曲线、转矩提升等,若仍过载,则应考虑减轻负载或更换更大容量的变频器;
(2)若查询问题时输出电流并不大,此时应检查电子热过载继电器参数是否适当。
(3)检查hall及线是否有不良。
7. 过热保护(oh)
(1)检查温度开关线插头是否插好,用万用表检测温度开关线是否断开,若断开则可断定温度开关线断路或温度开关破坏;
(2)风扇不良导致过热保护;
(3)环境温度过高,散热效果较差,变频器内部温度较高导致过热保护;
(4)对于带有整流桥的七单元igbt的变频器,其温度检测是利用igbt内部的热敏电阻的阻值变化进行温度检测的,若出现“oh”过热保护,有如下原因:比较器坏,输出高电平所致;比较器比较电阻变值,比较电压较低;igbt内部的热敏电阻阻值异常。
8. 过压保护(ou)
(1)变频器在减速过程中出现过压保护,是由于负载惯性较大所致,此时应延长减速时间,若仍无效,可加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来消耗能量;
(2)因更换电源板或主控板所引起的过压保护,需调整vpn参数电阻;
(3)输入电源电压高于变频器额定电压太多,也可能出现过压。
9. 欠压保护(lu)
(1)首先检查输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接线是否良好,是否缺相;
(2)“04”值参数电阻是否适当;|
(3)因更换电源板或主控板所引起的欠压保护,需调整vpn参数电阻;
(4)电压检测回路,运放等器件不良也能导致欠压。
10. 继电器不吸合
(1)首先应检查输入电源是否异常(如缺相等);
(2)检查电源板与电容板之间的连线是否正确,是否有松动现象;
(3)检查主控板与电源板之间的26p排线是否有接触不良或断线现象,导致rec控制信号无效,继电器不吸合;
(4)继电器吸合回路元器件坏也导致继电器不吸合;
(5)继电器内部坏(如线圈断线等)。
11. 有频率显示,但无电压输出
(1)变频器运行后,有运行频率,但在u、v、w之间无电压输出,此时需检查载波频率参数是否有遗失;
(2)若载波频率参数正常,可运行变频器,用示波器检查其驱动波形是否正常;
(3)若驱动波形不正常,则需检查主控板cpu发出的spwm波形是否正常,若异常,则cpu问题;若主控板的spwm波形正常,则需断电更换26p排线再试,若驱动板驱动波形仍不正常,则驱动电路部分有问题,需修理或更换。
12. 结束语
在问题发生后,先要根据问题现象,对问题原因有个初步诊断。不要急,静下心来慢慢查原因,仔细检查装置问题。为什么要选用变频器?

1. 变频调速的节能
1)由于采用变频调速后,风机、泵类负载的节能效果最显著,节电率可达到20%~60%,这是因为风机水泵的耗用功率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比例,当用户需要的平均流量较小时,风机、水泵的转速较低,其节能效果也是十分可观的。而传统的挡板和法门进行流量调节时,耗用功率变化不大。由于这类负载很多,约占交流电动机总容量的20%~30%,它们的节能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对于一些在低速运行的恒转矩负载,如传送带等,变频调速也可节能。除此之外,原有调速方式耗能较大者(如绕线转子电动机等),原有调速方式比较庞杂,效率较低者(如龙门刨床等),采用了变频调速后,节能效果也很显著。
2. 变频调速在电动机运行方面的优势
1)变频调速很容易实现电动机的正、反转。只需要改变变频器内部逆变管的开关顺序,即可实现输出换相,也不存在因换相不当而烧毁电动机的问题。
2)变频调速系统起动大都是从低速开始,频率较低。加、减速时间可以任意设定,故加、减速时间比较平缓,起动电流较小,可以进行较高频率的起停。
3)变频调速系统制动时,变频器可以利用自己的制动回路,将机械负载的能量消耗在制动电阻上,也可回馈给供电电网,但回馈给电网需增加专用附件,投资较大。除此之外,变频器还具有直流制动功能,需要制动时,变频器给电动机加上一个直流电压,进行制动,则无需另加制动控制电路。
4)以变频器可替代DC发动机,这时运用感应电动机。与DC发动机相同,无需刷子、slip-ring等,维护性和耐环境性优秀。
5)以1台变频器可并行运转控制几台发动机
6)变频器可以软启动和软关闭,任意调整发动机的加/减速时间。
7)减低启动电流。通过变频器的软启动和软关闭,能减低启动电流到电机启动时额定电流的1.5~2倍。一般直入启动时,流动额定电流6倍的启动电流,因此会给电机的频繁运转/停止带来负荷。
8)变频器的回升制动便于进行电制动。
3. 以提升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为目的的使用
变频调速除了在风机、泵类负载上的使用以外,还可以广泛使用于传送、卷绕、起重、挤压、机床等各种机械设备控制领域。它可以提升其生产成品率,延长设备的正常工作周期和运用寿命,使操作和控制系统得以简化,有的甚至可以改变原有的工艺规范,从而提升了整个设备控制水平。
选定变频器配置时,要充分把握负载特点,但也是比较难做的。
1)确认负荷类型、速度、性质等负载的特点;
2)确认是否是连续运转、长时间运转、短时间运转等运转特点;
3)确认最大消耗输出值和额定输出值;
4)确认最高回转数和额定回转数;
5)确认速度控制范围;
6)确认负荷变动、电流、电压、频率、温度变化等;
7)确认所需的控制精密度;
8)确认制动方式;
9)确认输入电源配置,即从速度-转矩特点、过载容量、时间额定、启动转矩、额定输出值、运转方式、控制方式、回转数、效率-功率等因素出发选定容量。
但运用上述方式选定变频器配置不容易,因此,普通用户可以根据电机配置选择变频器。选择配置电压 (220V, 380V, 440V)之后根据发动机容量(kW)选定变频器容量。一般,相似风扇、抽水机等启动转矩和负载量少的产品,运用1:1容量的发动机和变频器;相似电梯、起重机等需要多转矩、大负载量的,选定容量比电机高一阶段的变频器。变频器为什么配不上漏电保护器?

运用变频器时,决不能运用漏电保护器,这是变频器运用的一大原则。有些客户在运用变频器时,为变频器选了相应的漏电保护器。最后的结果是:变频器一起动,漏电保护器就动作,系统根本无法运行。
为什么呢?
漏电保护器的原理是,零序电流为零。而运用变频器时,零序电流不可能为零。
变频器输出侧为PWM波,电机电缆与大地之间有长电缆的电容效应,运用带屏蔽层的电缆时,电容效应更加显著。在变频器工作时,电容在充放电,有电流通过电容流入大地,并从进线侧的接地线再流回变频器,形成电流回路。如果在进线侧运用了漏电保护器,那么它会动作,切断系统运行。
SO,不要为你的变频器配漏电保护器了。如果要保证安全,做好设备接地就行了。
案例:
问:一台18.5KW锅炉引风机安装一台18.5KW的变频器,变频器安装好后一启动,配电房分闸就跳,
原来配电房每路都安装了漏电保护器(200mA动作,30mA脉冲)。
要求客户拆除漏电保护遭拒绝,后将载波频率调到1KHz,改变变频器启动方式仍未能搞定,
最后怀疑电机的电源线有漏电,因其长度有20米左右且埋于地下,但要求客户更换也有困难(其原先工频运用正常)。
请问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搞定方式?
答:由于漏电保护器一般检测到三相不平衡度为%20以上就会跳保护,当安装变频器后三相不平衡度一般会超过%50以上,
所以漏电保护器肯定会跳。
下面出几种方式:
方式一:漏电保护器上一般会有一个调节器,把调节器调大即可;
方式二:把漏电保护器更换为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市面上有卖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的。
方式三:增大设备负载,也就是马达负载,变频器在启动时漏电流就不会很大了。
方式四:把漏电保护器短接掉

网友:
0.75的电机装1.5的变频器可以吗?

网友:
这个还好,初学者实用

网友:
电机有沉闷的声音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