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笔记本换屏 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7-09-02):
DELL M6400 换屏显示不正常 换码片解决

网友A:
换旧屏码片 不过我一般用刷的 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旧屏码片 不过我一般用刷的 方便一些

    刷的那个线 找不到了 就拆了

网友:
在有换的过程,就完美了。。。。。。。。。。。。。。。

网友:
是不是LCD屏啊,LCD屏有这种问题,我就是这种屏见的多

网友:
dell的机器好多时候换屏需要刷写屏的程序

网友:
deLL 三星换屏换出现问题  记得三星有几款换屏 键盘都不能用 要刷BIOS或者换回码片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

网友:
dell机器有时候很挑屏的,检测屏的功能太严格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我也用过,   还有我是因为没有金币我才回复 的

网友:
码片不正常,DELL很多都要刷码片

网友:
dell 的老机器 码片 不符合 ,要么刷一下要么 换一下

网友:
老货色 LCD 的显示屏吧? 新款的 我都是直接换LED就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