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W530 键盘灯打不开及用键盘开关键不能开关机 小修一例

楼主(2017-09-02):
机型Tinkpad w530
故障现象:FN快捷键不能用 “键盘灯打不开
分析与处理过程:开始测试机器按开关键在开机时键盘灯正常应该有闪一下。但是测机时没有看到有闪一下,换整个上半套测试也是一样的故障。并且在测试机器又发现用键盘无法关机。初步判断MEC1619这边有问题,拆主板出来先测试MEC1619的工件条件。当测到MEC1619供电时发现R289有一边断线。从而导致MEC1619供电不良,接好断线后按键盘开关键开关机正常了。但是用键盘还是不能打开键盘灯,但是要开机时键盘灯有正常的闪一下了。此时应该是控制键盘灯的打开电路还是有问题。此打开信号是有MEC1619控制发出的,找到MEC1619旁边的测试点测试到Q5的控制引脚时发现 。发现Q5到MEC1619之间板层断线了,飞线后测试一切正常了。
最终结果结论: 其实只是两处断线导致的故障

网友:
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