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 PLUS不触发

楼主(2017-09-02):
B85M- PLUS不触发,显卡PCI-E下面有个
三极管
发烧,不知道从何入手,三极管换了也没用。。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换了三极管也没用,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有短路打下对地值嘛,测下管子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还得下载点点位图,按照时序来修,

网友:
既然已经发现了不正常的地方,就先试试排除短路看,排除不了的话就得下点位按时序来修了

网友:
这个三极管好像是 5V转3V 的 直接通桥了 楼主量量 USB

网友:
南桥短路了,要更换南桥,应该还没有过保,拿去售后看看

网友:
那是5V转3.3V ,看看网卡坏了没,没坏就是桥了

网友:
这个电待机3.3v IC,也有可能桥坏了

网友:
那个应该是5转3.3的管子 应该是3.3输出短路了 换管子是没用得 烧机吧

网友:
看一下这个管子的输出端是不是短路了,烧机试一下吧

网友:
那个是3VSB待机输出管子,要是发烫,你把桥散热去掉,通电下摸摸桥热不热,如果热,此帖终结。

网友:
把管子拆下来,然后量一下,我从图片看,你的管子应该好的.
这个用电流表,5V烧一下对地短路的脚,看看哪个硬件烧了,就换哪个.
估计是桥挂了.,没过保修就去换吧
过了保修,就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