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1 不开机 电流0.4左右

楼主(2017-09-02):
联想CFT3I1 不开机 电流0.4左右  CPU上电容没问题,BIOS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少电压 看看3V5V的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还有CPU供电正常吗

网友A:
             这个是台式机还是  一体机

网友B:
LZ我估计你就会涮个BIOS吧   不上电的原因好多的  你要看具体的  把板子拆下来打下阻值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我估计你就会涮个BIOS吧   不上电的原因好多的  你要看具体的  把板子拆下来打下阻值吧

估计他不是碰到问题了  只是缺分了  出来随便发个贴 混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台式机还是  一体机

台式机不过板子 和笔记本的板子类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他不是碰到问题了  只是缺分了  出来随便发个贴 混几分

要是这样混分   你还不处理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这样混分   你还不处理下哈

得饶人处且饶人  多管事也会犯错的

网友:
哇    是不是我也可以这样   哈哈   突然发现生分之道

网友:
查ec和桥啊,不查啥都不知道的。。。。。。。。。。。

网友:
台式机小板,三合一桥,一般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