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IR 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7-09-02):
升压IC腐蚀 换升压IC 少说话多上图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碰到很多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还有个通病是 屏幕那头的排线 也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这种芯片不好换啊,跟苹果手机一样的封装。

网友:
苹果机修好过三台,一台腐蚀电阻,一台短路,一台BIOS芯片坏。

网友A:
芯片引脚轻微腐蚀 这个也是苹果经常出的故障

网友:
严管板块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网友:
遇到好多了 ,遇到地脚断线的,要挖线,这个只是腐蚀 运气好

网友:
个是通病,还有个通病是 屏幕那头的排线 也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AIR的通病,,遇到过几台,,,,,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思路清晰,逻辑正确

网友:
有图纸分析原理就更好,只是焊接不太好焊接

网友:
这个 芯片 怎么换的了

网友:
芯片是腐蚀了吗?

网友:
这种芯片焊接有点难度,风枪应该取下罩子吹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无背光,测电压,比较好修

网友:
这个机器  就爱坏背光芯片 遇到了 几个

网友:
bga 的芯片啊   吗,,,,,,,,,,,,,,,,,,

网友:
通病很多啊 电容 断线 BGA芯片 很容易修的

网友:
没有断线吗,,,,,,,,,,,,,,,,,,

网友:
升压芯片吧

网友:
这算是秒杀了吗 ?

网友:
问题很明显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引脚轻微腐蚀 这个也是苹果经常出的故障
哎,老板不让我修苹果·啊,郁闷

网友:
这机器修过几次,都是这个地方进水的

网友:
学习了,虽然目前为止还没修过,哈哈,确实叼哈,,。

网友:
楼主 有图有 理论,技术 6666666666的 ,

网友:
无背光,测电压,比较好修 初来 多多关照

网友:
相对来说 感觉 苹果的 主板 还要 好修一些

网友:
苹果升压正常坏的要不是升压IC要不就是保险 别的好像质量还不错 很好很好

网友:
学习,看来你们修的不少,,,,,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见过苹果的。。。。。。。。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这种机器就是捡钱的,通病了,·························

网友:
有图纸的话更好修!进水机是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