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50灰屏报警

楼主(2017-09-02):
客户拿来联想E450开机灰屏并伴随报警2声!心想应该是BIOS的问题 在工作机上找了半天没有 郁闷呀 难道要花我那宝贵的下载分吗
在我们的维网上找了也下了也刷了 开始问题也来了 刚开始是开机就报警 现在是开机呀过会儿才报警 看来是慢开机的问题出现了 那就继续下 继续刷 悲剧啦 和接机时的故障一样啦 灰屏报警 我一脸苦闷的坐在大王的宝座上 就在这时快递小哥让收货 到的是前几天订的屏 当看到屏时我突然想是不是屏的问题呢 反正是要测屏那就试下吧 结果换屏后 正常显示啦!
换回原机屏也是正常显示!以前遇到的是开机屏部显示但是是黑屏呀 这次怎么是灰屏并且有报警呢 第一次与到呀! 希望以后有遇到这样情况的维粉们先断一下屏线 是屏上的那个接口哦!不是主板上的 避免走弯路
开机灰屏
黑屏

网友:
这个首先需要换屏测试的。。。。。。。。。。。。。。。。。

网友:
是不是屏接口接触不良呀?重新插就可以了

网友:
干嘛不先看开机电流正常不,然后直接外接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灰屏 一般都是先换屏试下

网友:
哈哈,这种好事情 都遇见, 赚了。。。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网友:
拔插下线好了 ,碰到几台这样的了

网友:
这肯定是屏线松了

网友:
相关故障 最好是先换屏测试

网友:
屏线坏的概率其实相对而言也是很高的,今天刚好一个暗屏的,屏幕背光供电只有3V,直接割掉接个19V亮屏。

网友:
难不成一开始就是屏线接触不好的原因引起的啊。是不是开始怀疑自己了。

网友:
这情况当然先换屏试试。

网友:
我觉得这个机子,就是屏线松了,

网友:
遇到你过一台Z500的花屏还有线。拆机装上神奇般的好了我也很无语

网友:
经验虽好 但是确也常常所误

网友:
灰屏 一般都是先换屏试下..................

网友:
是屏接口接触不良.应先外接试试。

网友:
这个确实不常见,但也是个好经验

网友:
是不是屏显接触不好呢 走弯路了呢

网友:
屏接口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意思是屏线松了导致的吗?这个一般都是先重插屏线排除先的

网友:
运气也是不好。。。。。。

网友:
我一般都会先换屏,不行在外界显示器,这种基本主板的可能性少

网友:
不是应该先排除屏这些么?我一般都是那测试屏点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