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TCL L32F2340B开机一分钟不到就回到待机状态

楼主(2017-09-02):
上门维修TCL L32F2340B 开机一分钟不到就回到待机状态,正常时各电压都正确,仔细检查发现是3.3V电压不稳定,开机一会就掉到零然后回到3.3,这个电压由VIPER27h提供,检查外围电路无问题,换这个IC后,开机几个小时无问题,这个机器遇到过几台,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真没遇到过,不过TCL有一款电源IC易坏是通病 VIPER17L凡是使用这个电源IC的热机后出现自动关机,手摸芯片太别烫手,换掉后就能解决问题,不过这个电源IC很多次品,有一次换了5个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