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460 不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7-09-02):
DELL 5460 不开机不触发 待机0.012 正常 ,3,5V 也正常 ,刷BIOS 有用么
刷BIOS

网友:
键盘的开关 报废了。小伙子。。。。。。。。拔掉键盘排线, 镊子挫下 主板 开关。。。

网友:
大兄弟 告诉你 开关坏了 换C壳带键盘的那种吧 保证好

网友:
怀疑bios故障可以刷下试试 这个资料论坛就有的

网友:
最好换个BIOS 刷

网友:
这机器键盘坏得多 万能表打蜂鸣档红表笔接地 黑色表笔刮键盘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