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480版号LA-7981P无集显供电

楼主(2017-09-02):
联想G480集显PL905无供电,根据图纸其他供电都有了,PLTRST也有了,不知在怎么查了,希望高手指导一下,BIOS也刷了好几个了

网友:
表达的清楚啊,集显供电很多是过了内存才出来的,你电流到多少?

网友:
或者用示波器量一下LPC信号,看看反应

网友:
好几种板子的这个机子

网友:
换个CPU供芯片试下

网友:
好像有一些 刷bios 能好  关键看是哪里问题   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哟?

网友:
根据具体时序维修分析

网友:
有的机器集显是跑马之后才会发出来的i

网友:
CPU 内存都换了,电流到1.1左用万用表测了PLTRST有高电平看电路图的时序图是最后一个信号了,不知道在测什么信号了

网友:
bios也会引起没有集显电压     cpu坏也会引起无集显电压

网友:
测一下,一个1.5V的转换电压过了没有。

网友:
插不插内存  有没有  电流变化    有示波器 可以 量一下 内存总线 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