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不触发 已解决

楼主(2017-09-02):
E440 不触发    已刷好 3台  可能是通病     NM-A151 2013 12  12      不触发刷4M就好

E440 EM NM-A151 2013 12 12.rar

网友:
做个标记,下次用的到。谢谢楼主。

网友:
现在BIOS是所以机器的通病啊,学合成BIOS是迫不及待啊

网友:
这个遇到过,捡钱的机子

网友:
E440 修过一台是 ,BIOS坏导致。。其他都是桥报废

网友:
还没遇到

网友:
这个是通病?还是个例

网友:
修过几天指示灯亮,电流跑不起来的,桥的问题

网友:
e440  桥一坏就 报废    遇到好多了

网友:
这个更多的不触发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一般这个板子不触发有时候拔下CMOS电池就可以触发 单独刷BIOS彻底解决的不多

网友:
这个暂时还没修到   先备注一下  下次遇到就省事了

网友:
ec的程序有问题吧。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我也修到过一样刷BIOS解决的。

网友:
下载下来保留下来,..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拔掉COMS电池就可以了吧,刷BIOS没有用的

网友:
现在bios问题是越来越多了,各种问题先bios下手

网友:
百分之80都是桥的问题吧     有可能你换BIOS把桥加热了    估计要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