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w670sc

楼主(2017-09-02):
开机就卡这画面 p片00编程器刷不了这台的BIOS芯片(ah1442)刷了4M这个BIOS机子正常了

网友A:
怎么上传是显卡的图片,遇到过两次都是BIOS问题的联想笔记本一个是重启 一个是进不了BIOS .

网友:
。。我还想来看看呢。什么都没有。。。。

网友B:
刷bios好的吗。。。没明白。。。。。。。。。。。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说刷不了  又说刷好了  无语咯

网友C:
换过小电池没有,上来直接刷BIOS?

网友:
看得一头幕水,最后都不知道是刷哪好的。

网友D:
戴尔也用蓝天代工,不会是山寨机吧

网友E:
可以刷的我刷好过-----------------------------------亲自测试过

网友F:
什么东东???????没分了?来赚一点?这么巧,我也是

网友G:
这个可以附上你验证过的资料下载链接

网友:
这种英文不是coms电池报错嘛。也许你重置coms会有奇迹你也许刷BIOS也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机器根本就不是戴尔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怎么上传是显卡的图片,遇到过两次都是BIOS问题的联想笔记本一个是重启 一个是进不了BIOS .

我拍的是版号 这个是双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小电池没有,上来直接刷BIOS?

换过了  跑了半天电路  后面刷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戴尔也用蓝天代工,不会是山寨机吧

这台电脑  配置很高的 I7的  陪固态硬盘这些应该不是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刷的我刷好过-----------------------------------亲自测试过

我的P500刷这个芯片刷不进去 是编程器的问题不支持这个芯片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东东???????没分了?来赚一点?这么巧,我也是

表达能力不好  我只是想遇到这种问题别走弯路 刷BIOS是第一选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以附上你验证过的资料下载链接

好的确实是 下的第一个 BIOS程序 会温度报警3分钟就自动关机了  后面在换了个BIOS程序  才好的

网友:
写 帖子好认证 换的芯片是线形稳压降的 0.7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好的吗。。。没明白。。。。。。。。。。。

是刷BIOS好的。。。。刷了2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拍的是版号 这个是双BIOS
。。。

明白了,,,,,,,,,,,,,,,,,

网友:
这个怎么感觉进BIOS改下时间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