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450 奇怪问题之报警

楼主(2017-09-02):
今天好哥们 送来一台联想K2450 说是开机报警 经检测开机就开始报警 不是滴 滴 ... 而是一直长鸣 报大概3秒就自动断电了 立马拆出 主板 用裸板测试 偶 亮了 好开心拔下电源 趁着激动地心情 再测试一把 可是不显示了 加电3秒就自动掉电了 又变成老问题 心想这肯定 是个通病 有没有哪位前辈遇到过此问题给小弟指点1 2

网友:
不亮的时候电流是多少啊?不能所有的都按通病克修啊,

网友:
先看下电流跑到多少,各电压是否正常范围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了?

网友:
这个机器已经解决 刷上BIOS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