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41S PLUS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9-02):
接修一台AOC 941S PLUS显示器,不通电,拆机后测试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接上驱动板,测试GH12E 5V正常,输出0.55V。用1117 3.3V更换后正常亮机。之前修过几台AOC或者其他AOC代工的不通电故障,5V转3.3V出问题较多,所以修这类型显示器,电源板电压正常,基本直奔5V转3.3V就是。

网友:
学习了   以后会注意的                        1

网友:
一般换3.3V端电解电容即可解决,很少碰到换1117的。

网友:
这板还有一个问题,开机用一会就就自动关了,再也开不了

网友:
1117长期导通  缩短了寿命  只能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