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LA-B702P短路头疼

楼主(2017-09-02):
机器来的时候大短路,可是经过测量 发现显卡的MOS管击穿,换后以为好了 可是用一会又击穿 气得我把6个MOS全换  还是用10分击穿 求助

网友:
像这种情况电源IC应该要换了,还有检测每个MOS G极到芯片处线路有没有开路或者变阻的

网友A:
把显卡供电芯片去掉呢!!!!!!!!

网友:
或者你把 显卡供电上面的自举升压的电容电阻去掉!!!

网友:
这个你把供电芯片换了 检查下bst

网友:
像这种情况,很难搞,一般人短时间解决不了,你在查查电路,不行就换板子

网友:
把显卡供电芯片也一起换掉试试看

网友:
屡烧管子就是控制键电压不够或者ton电阻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供电芯片去掉呢!!!!!!!!

老师允许把供电芯片拿掉吗?会不会扩大故障?

网友:
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引起的,不行就上下管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