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新联想台式机安装win7纯净版鼠标键盘用不了

楼主(2017-09-02):
新联想台式机安装win7纯净版鼠标键盘用不了    电脑客户要求安装纯净版,安装完进系统键盘鼠标用不了  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其他的都用不了  要怎么办

网友:
GHOST有纯净版, 带驱动的那种,安装版 没有用过,鼠标键盘不能用的, 纯净GHOST

网友A:
新机器,自带系统的吧~怎么会用不了

网友:
不会是阉割版的或者是较老的系统引起的不兼容吧?重新找一款较新的系统带驱动的看看。

网友B:
你用的是7代的c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7代的cpu吧,...............

是的    单位自己定的  要我改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机器,自带系统的吧~怎么会用不了

自带的是win10   要用win7的

网友C:
现在很多新机器安装win7就容易出现这问题

网友:
有没有PS2接口,有的话插鼠标,用驱动天空就可以了

网友:
新机器最好别装WIN7 直接装WIN10

网友:
记得好像是WIN7没有集成USB3.1 的驱动

网友:
USB3.0的驱动装一下吧, 。。。。

网友:
现在新的电脑都带有要装注入usb3.0的驱动我建议你看看这个装了没有。不行只能换系统了。用PS2的键盘试试。也许usb的要下载驱动的。

网友:
如果PE下,或者BIOS下键鼠能用,绝对的驱动问题,有的在BIOS下调下USB接口模式就可以了,或者看看有没有2.0的USB口可用。

网友:
用下载冰封的系统,我遇到过,这个系统可以用。

网友:
应该是没有打上usb驱动导致的,打上驱动程序吧

网友:
应该是缺驱动  , 用PS2  鼠标操作

网友:
华硕f555l掉电华硕f555l掉电华硕f555l掉电

网友:
USB 3.0的驱动没有~~~换PS2口的键鼠试试~~~

网友D:
缺失驱动造成的,楼上说的对,用驱动天空更新下驱动,。最好有ps2接口,用传统接口鼠标操作,一般可以搞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缺失驱动造成的,楼上说的对,用驱动天空更新下驱动,。最好有ps2接口,用传统接口鼠标操作,一般可以搞定 ...

如果想改成WIN7或者用GHO来装系统需要在BIOS里改几个选项才能用优盘启动。如下 1 boot sequence中boo tlist OPTION要改成LEGACY(传统模式)一般默认是UEFI。 2 secure boot中secure boot enable改成DISABLED .然后F10保存退出在进入BIOS 找到boot sequence中可以把USB开头的设备调至第一启动,然后F10保存退出就进PE了  (建议参考下这个,用u盘重新做系统的情况下)

网友:
如果想改成WIN7或者用GHO来装系统需要在BIOS里改几个选项才能用优盘启动。如下 1 boot sequence中boo tlist OPTION要改成LEGACY(传统模式)一般默认是UEFI。 2 secure boot中secure boot enable改成DISABLED .然后F10保存退出在进入BIOS 找到boot sequence中可以把USB开头的设备调至第一启动,然后F10保存退出就进PE了  (建议参考下这个,用u盘重新做系统的情况下)

网友:
要不装个ghsot 在把不要的软件扔了。。。

网友:
驱动有吗。有些电脑刚装好  缺  USB 驱动。   不行  你就用个PS2的   插上进去看。或者进官网把驱动下载下来,进PE里面先把驱动复制进去

网友:
驱动问题吧

网友:
GHOT也有纯净版的    或者你32位试试

网友:
还是系统问题  换个高一级的系统试试

网友:
新机器在带的系统会用不了          ?

网友:
驱动不对吧   !!!!!!!!!!!!!!!!!!!

网友:
纯净版系里面装一个驱动包安装一下就好

网友:
主板有ps2接口的话,弄个ps2的鼠标,在pe下把驱动先放到硬盘里去

网友:
要安装WIN10,现在有些新电脑的键盘鼠标不能在WIN7的系统用,默认没有驱动,必须安装WIN10。

网友E:
很有可能你的电脑不支持WIN7.换个WIN1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有可能你的电脑不支持WIN7.换个WIN10试试

单位必须安装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新机器安装win7就容易出现这问题

是啊  后来找人给我传了一个纯净版带驱动的系统给我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改成WIN7或者用GHO来装系统需要在BIOS里改几个选项才能用优盘启动。如下 1 boot sequence中boo tli ...

没有啊 我用gho的只是把os模式关了   就好了

网友:
用win10PE 最新版万能驱动包安装   在PE里驱动安装好在开机就行了

网友:
USB3.0驱动没有用圆口鼠标就可以了!!!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的这台主机只能装WIN8系统及高版本的,安装WIN7系统出现以上故障,要不是系统没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