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在华强北的讯友

楼主(2017-09-02):
我会修手机不会笔记本,有个联想yoga11s大短路的,。。。。。。。送修同行或指教一下咯。。。。。。。。。。

网友A:
摸一下就好了

网友:
烧机啊    烧机最快了

网友:
最好修的问题就是大短路了    烧鸡大法

网友(点评):
有图纸么

网友:
目测看看有没有明显烧坏的,电容重点查。

网友:
这个地方度不认识你应该说具体点吗

网友:
短路不难修的 可以联系迅维维修啊 也不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

你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一下就好了

大电容搞掉了,还不行。。。。。。。。。。。。。。。。。。。。。。。。。。

网友:
电源接口的mos管。。。。。。。。。。。。。

网友:
短路不难修的 可以联系迅维维修啊

网友:
笔记本简单,烧鸡大法烧下应该就找出问题了

网友:
接电源烧鸡大法,和你们修手机一样的哦,

网友:
嗯   看来  有些大短是烧不出来的   这样就只有拆件维修  或者断开隔离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