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关于发帖没图出现的问题,琢磨出的临时方法。根本问题解决求助?

楼主(2017-09-02):
最近几次发帖出现问题,没有图片。
管理员给了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6187-1-1.html
按照步骤,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发新帖时编辑文字,上传图片,添加图片,都顺利,最后点击
发表帖子时, 卡顿了,有时出现提示(您所查找的网页要使用已输入的信息.......)
有时卡在空白,再刷新时,帖子已经发出,图片没有了。
按照上边的网址,上传图片,添加图片,保存的时候,也出现卡空白。
最后我把图片上传在个人空间的相册
添加图片时选择相册图片,添加里面的图片就可以保存成功。

刷新帖子,已经是有图有真相。
但是麻烦,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还是求助各位可否遇见种情况,给予我好的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你好,方便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吗?或加QQ:1132084894 也可以,远程帮您处理一下。谢谢!

网友:
你好,我的qq号是871251007,麻烦添加一下,给我远程处理一下。

网友A:
怎么出问题的都是2345浏览器。。。
强烈建议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出问题的都是2345浏览器。。。
强烈建议换个

因为2345浏览器装台电脑6.3元,迅维首页广告上有

网友:
我一开始用的是360浏览器,一直都用着,最近才出问题,后来以为浏览器问题,就卸载了,重新下载安装新的版本,还是不行,就重新做个系统,还是 不行,现在用2345浏览器,还是一样的情况,不知道是我一个人遇见了这种问题,还是有其他仁兄也遇见了这个情况。

在线等解决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