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S3H反复重启

楼主(2017-09-02):
技嘉GA-B85M-DS3H反复重启,偶尔能正常开机显示,有时候又莫名其妙重启不亮,测得Q26后面电压1.6V,感觉有点不正常,很少修过H81系列的板子,不知道正常是多少,还是有其他问题 另外复位针脚只有3V,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3V  正常了    然后就是 你多注意一下 CPU 供电  和VTT

网友:
技嘉的主板   你找下CPU供电芯片开启信号看看。

网友:
VTT  12v   5V    看看

网友:
图纸呢,不发出来怎么看....................

网友:
技嘉的板子现在好多都有反复重启的毛病,大部分是部分供电不正常导致

网友A:
楼上一群逗比
1150哪来的VTT??

网友:
先看看各主供电的滤波情况吧

网友:
技嘉H61也很多这毛病,大部分都是缺电压导致。

网友:
测量一下CPU供电是不是有问题导致重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一群逗比
1150哪来的VTT??

一路看下来总算有个明白人。

网友B:
此管是负责给PCH提供1.5V供电,你现在输出1.6V,稍微偏高点,但问题应该不大。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管是负责给PCH提供1.5V供电,你现在输出1.6V,稍微偏高点,但问题应该不大。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看了图纸确实是输出1.5V的,我以为和H61是1.8,不稳定的故障真麻烦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够详细啊,CPU供电情况也没说,还有如果跑马卡没有的话可以上个蜂鸣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图纸确实是输出1.5V的,我以为和H61是1.8,不稳定的故障真麻烦

不是,1155和1150在供电方面区别很大。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学习了受益匪浅学习了受益匪浅学习了

网友:
     CPU供电EN   PG信号看看

网友(2017-10-23):
我手上有7块h61m-ds2  R4.0的主板都是开机掉电重启 不知道测量哪里